[綜合小家電] SAMPO 負離子機 SKB-P881R 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07):
一大早.....回收阿伯就氣沖沖的跑來....腳踏車上還載著一台大廈風扇...嘴裡念念有詞!!!....

獅您XX...欺侮老灰阿狼.....卡早收50....近馬收30......@#$%XXXX.....

原來回收阿伯撿了一台大廈扇....去回收場賣...踢到鐵板....索性不賣...跑來跟我喇滴賽!!!....

說明原委之後....心想....乾脆用50元將它買下....讓老阿伯的午餐....有個著落...

老阿伯也很阿沙力...堅持只要收我30元.....好吧!!!....30就30吧....
(如果硬要給他50元....他會認為我看不起他...可憐他....以後就沒有"好康的"了!!!)
(這下只好....平時多收集一些廢紙板...再通知他來載了.....)

哇!!!...SAMPO的捏!!!...台灣製的!!!...整體外觀感覺很高檔(早期2006製品)...手感很不錯!!!...
插電試看看吧!!....我勒....燈沒亮...按鍵沒反應!!!
(我最喜歡遇到這種....通通沒反應...運氣好的話....搞不好只是...斷線..保險絲...)

還有那麼多功能...3種風速...8小時定時...擺頭...2種吹風模式

拆開來再說吧....聽"岡山爆米花"說...拆不夠工...真拍嘆......
反正老灰阿...賈霸盈盈...加減玩玩看啦!!!.....
啊線牽假灰擱擱...怎末辦???...使出絕招(我碼只會這一招)....電表BB檔....一條一條慢慢測量!!!....

打開控制板.....兩面都粉漂亮...沒爆電容...沒脫焊.....保險絲完好.....都是好的!!!...
看到一顆...紅外線接收頭(中央部位..3條線的那顆)...莫非是遙控機種.....那遙控器咧???....

反覆測量(BB叫).....最後判定...可能是溫度保險絲掛了!!!.....拆馬達吧!!!...
找到元兇...躲在線圈旁邊(沒看過這種的!!!)...

換上溫保..上電測試...還是不動???...耐安捏???...
馬達有過電...卡死了不動.............原來啟動電容掛了(澎肚)
趕緊出門....買一顆回來換!!!.....OK....收工!!!...

測試時才注意到...機體上面有一個框框(PUSH).......

原來遙控器底佳啦!!!(機關藏在倉庫內)....買電風...送遙控器啦!!!...1台30摳....

這次故障的零件....溫度保險絲(15元)....啟動電容(30元)...... 我買電風1台碼卡30摳!!!...
老灰阿猜想....大概是啟動電容(澎肚)...造成馬達無法啟動...溫度上升...燒掉溫度保險絲

重點來了!!!...整台電風的重點....
這種電風常常跌倒...底座粉容易報銷(脆裂).....在底座螺絲部位加上鐵片(套錢)....
一來可加強鎖緊(塑膠不會裂開)...二來增加整體的穩定度(比較不會搖晃)
可以多用個幾年...省了不少開銷!!!.....

网友A:
啟動電容(澎肚)...造成馬達無法啟動...溫度上升...燒掉溫度保險絲

珍派探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澎肚)...造成馬達無法啟動...溫度上升...燒掉溫度保險絲

珍派探

攏縱開75摳....自己用A.......攏沒嘆!!!....

要賣出去....卡有嘆!!!

网友B:
前幾天也拆了我老爸用的這一台 , 看起來是一樣的 !!

清一清裝回去就 ok 了 ~~ 應該是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

不過那個遙控器要小心電池如果裝反了

馬上死給你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也拆了我老爸用的這一台 , 看起來是一樣的 !!

清一清裝回去就 ok 了 ~~ 應該是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

發射器壞了 換一個就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也拆了我老爸用的這一台 , 看起來是一樣的 !!

清一清裝回去就 ok 了 ~~ 應該是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

jeanshyen大您好 :

溫度保險絲....用BB檔...不會叫...量不到阻值(斷了)...

遙控器...您有拆過嗎???....為什麼電池如果裝反了....會馬上死給你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攏縱開75摳....自己用A.......攏沒嘆!!!....

要賣出去....卡有嘆!!! ...

明天要修(哄乾機)老媽的 不修會被趕出門喔
故障原因(溫度不夠) 可能原因

一 加熱器故障
二 問度開關故障 未達溫度就(跳開)
因概是這2個問題(皮帶是好的喔) 會正常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要修(哄乾機)老媽的 不修會被趕出門喔
故障原因(溫度不夠) 可能原因

也有可能是...漏風!!!....

前蓋橡膠圈脆化.....沒有密閉....(我家的....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漏風!!!....

前蓋橡膠圈脆化.....沒有密閉....(我家的....故障原因!!!)

喔 這個有可能喔
感謝提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您好 :

溫度保險絲....用BB檔...不會叫...量不到阻值(斷了)...

你誤會了 ~ 我是說我家這台應該接觸不良 !!

那個遙控器設計不好 , 裝反了一樣會通 !! (一般電池有凹面跟凸出的 , 裝錯了無法接觸到)

極性反向加電壓 , 主要 IC 掛了 !!!

向原廠買了一個新的 !!!

回來自己改裝 , 加了一顆二極體 !!!

多了 0.6 的壓降 !!

但至少不會掛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誤會了 ~ 我是說我家這台應該接觸不良 !!

那個遙控器設計不好 , 裝反了一樣會通 !! (一般電池有凹面 ...

多了 0.6 的壓降 !! ....

那遙控器...還能正常使用嗎???...

网友C:
ㄟ害!功夫都被老灰狼吸去了
三太子的維修路越來越窄
手上還一台SAMPO大廈扇,啟動線圈斷路,客人600願意修
最近沒時間修,要不要轉包給老灰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媽媽的優先修理(人在屋簷下 不的不低頭) 您認為呢(加熱器故障)以更新

不低頭,請不要把屋簷撞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了 0.6 的壓降 !! ....

那遙控器...還能正常使用嗎???...

可以啊 !!

3-0.6 =2.4 v

因為我老爸老是搞不清楚電池的方向 !!!

也只好這麼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

3-0.6 =2.4 v

這樣電壓應該可以工作.
等於是用2顆電力不太足的充電電池(1.2*2=2.4 ),不過遙控器很省電的呢~所以應該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ㄟ害!功夫都被老灰狼吸去了
三太子的維修路越來越窄
手上還一台SAMPO大廈扇,啟動線圈斷路,客人600願意 ...

好膽....這您來!!!...

老灰阿....最近欠很大......沒肉可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膽....這您來!!!...

老灰阿....最近欠很大......沒肉可殺!!!....

殺肉一毛錢也沒有,又占空間~
近來啟動線圈斷路的不少,多是客人保養中不小心造成的傷害
平價扇300找出斷路,客人也願意開囉,主要是怕家人笑,偷偷的送修!

要找出聲寶大廈扇啟動線圈,需要更多的空間與時間,都懶得再拆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殺肉一毛錢也沒有,又占空間~
近來啟動線圈斷路的不少,多是客人保養中不小心造成的傷害
平價扇300找出 ...

哇!!!...

雙渦輪引擎......Turbo的捏!!!....

要拆這個.....好像粉搞工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