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風不斷電系統斷電時不工作

楼主(2013-11-07):
各位高手先進們
我有一台科風 BNT-1000AP Online 不斷電系統, 已過保固且保修標籤也被撕掉了, 所以想問一下修復的可能性
症狀:
1.插 110v ok
2.市電斷電時, ups 就斷電了, 沒作用

原先換了三個電容 680u/63v 和 470u/63v, 另外發現多處冷焊, 真是厲害, 冷焊還能工作
檢視後發現機板有兩個奇怪的地方, 用紅圈的地方, 我並不清楚是不是廠商故意挖掉的, 還是燒融了?
從照片看起來似乎是看起來是燒融了
想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是燒融了, 是否這兩個晶體已經壞了, 把電路焊通後是否會有噴火或核爆的危險?

正面

背面

補上照片
圖中有箭頭指示的, 就是中間腳燒融的

网友A:
A.有確認電池還有蓄電能力嗎?
B.請拍一下散熱版上, 零件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有確認電池還有蓄電能力嗎?
B.請拍一下散熱版上, 零件編號

1.原來的電池不能用了, 換另一組的電池
2.剛剛把中間腳焊回去, 接上電池, 電池正端馬上噴火, 幸好是用手輕輕接觸, 但也很恐怖了
3.照片補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來的電池不能用了, 換另一組的電池
2.剛剛把中間腳焊回去, 接上電池, 電池正端馬上噴火, 幸好是用手 ...

我可以說噴火是正常的嗎???

不過應該只是瞬間而已才算正常(而且要一股作氣插牢).....這種早期的設計應該都沒有軟啟動....

你這是壞掉的話我就不知怎判斷了...怎樣操作才安全.....如果是工作就別冒險了...老闆有的是錢...

网友A:
你這上面除了 LM317, 其餘都是 MOS, 應該是被燒斷無誤,
一般來說接上電池會有火花, 是正常的喔, 但是目前你這狀況,
建議先檢查散熱版上的零件有無短路, 周邊也要順便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上面除了 LM317, 其餘都是 MOS, 應該是被燒斷無誤,
一般來說接上電池會有火花, 是正常的喔, 但是目前 ...

在我沒有焊回燒融的地方, 接上電源不會噴火, 但可以開機, 兩秒就關機
焊回去後, 是大噴火, 也許是MOS晶體燒了吧?
所以要換掉這兩個就好, 還是整組換? 連同IRF540N和LM317也換?

网友B:
這台應該是在線互動式
mos量一下應該有導通
LM317負責充電迴路,要壞很難

換新的mos上去後,先不要接變壓器
接電池或電源供應器測試
正常應該小火花(電容充電)
(怕火花,可以準備約5~20歐姆電阻串連)
按開機會跳一下

這台設計是剛開機會自動跳到備援模式
進行測試電池狀況
如果變壓器斷線或電池低電壓
就會直接關機

楼主:
我剛剛找到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5%A5%BD%E5%A3%9E
量了一下, 那兩顆 DS 端都短路了, 其他三顆 DS 阻值都在11.75M, 應該是沒壞了, 先買兩顆換換看了
所以大噴火可能是因為 MOS DS 短路造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是在線互動式
mos量一下應該有導通
LM317負責充電迴路,要壞很難

請問一下, 沒接變壓器的話, 就會直接關機, 那是為了避免其他的短路問題嗎?
若不接上變壓器, 要如何確認修好了? 這點我看不太懂, 不好意思

順便請教一下, 若買不到P65NF06, 改用代用品的話, 是否連好的要一起換掉呢?
哪裡可以查到 P65NF06 的代用品呢?

网友C:
這裡有賣,一顆40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12114507,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沒接變壓器的話, 就會直接關機, 那是為了避免其他的短路問題嗎?
若不接上變壓器, 要如何確認修 ...

沒接變壓器會關機的原因是
UPS開機會去偵測電壓,沒接變壓器自然就沒有電壓
詳細情況,小弟也不知道如何說
映像中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賣,一顆40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12114507,參考看看

謝謝, 有找到了, 我問過我這裡的電子材料行, 他們是說用 IRF2807代用, 當然能買到一樣的更好, 只是我同事嫌買兩顆要多付40元郵寄費太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接變壓器會關機的原因是
UPS開機會去偵測電壓,沒接變壓器自然就沒有電壓
詳細情況,小弟也不知道如何 ...

了解了, 沒關係, 我還是接上去就好, 頂多再爆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沒關係, 我還是接上去就好, 頂多再爆一次~~

鎢絲燈是一個既簡單又廉價的過電流保護道具
這個UPS使用的是12V電壓,輸出功率是1000VA
建議你使用 12V / 50W 鎢絲燈泡*2顆
上電瞬間會閃一下,之後
如果電路正常的話,燈絲只會微微的發光
如果有短路狀態的話,燈泡會大放光明

网友E:
一般這種備援產品
我是不太建議修
因為一般都用在重要地方
可靠度才是他的價值
這種東西正常是5年就建議換新-----------------不管壞不壞
如果你保護的東西不重要-----------那根本就不要裝------浪費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鎢絲燈是一個既簡單又廉價的過電流保護道具
這個UPS使用的是12V電壓,輸出功率是1000VA
建議你使用 12V /  ...

Dear 雄爸爸
我真的忘了這種方式了, 之前看到文章還在想說下次要記得, 過了幾個月就忘了~~
謝謝您的提醒
對了, 我這個是 12*2 =24v , 所以要用4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這種備援產品
我是不太建議修
因為一般都用在重要地方

在我過去接收到的印象是 online 較 offline 來得可靠, 不知對不對? (業務說 offline 有反應時間)
所以如果是 offline 我就不會想修了, 因為它是 online , 所以才想修修看
還請您多多指教

网友:
online就是在線-------------------就是停電時跟不停電他都在工作--所以他有穩壓跟濾波做用
不過現在有些不是真的online----說是互動式的------------------

你不是真的online--------------------------------------------不要被騙----------------所以沒修價值
廠商總會用一些不懂的名稱給消費者-----------價格也便宜3-4倍說穿跟本不是一樣東西

网友:
鎢絲燈只要串街於電源回路上,所以只需一個
瓦數應該35~50瓦既可,UPS空載電流不大

這台UPS屬於離線式,只不過多穩壓功能
所以切換時有時間差,但比純離線式
來的好用多了
這台應該可以直流開機吧,可以當備用電源
可惜不是正弦波

网友:
真正online 式的無論市電斷開或正常都是出正弦波.
離線式(互動式)的市電正常是正弦波,電池供電時會是方波.
現在大部份便宜的還是離線式,如果對反應時間沒太高要求和不需要一定正弦波的話,離線式也可用,始終價錢便宜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雄爸爸
我真的忘了這種方式了, 之前看到文章還在想說下次要記得, 過了幾個月就忘了~~
謝謝您的提醒

那就把兩顆12v / 50w的鎢絲燈串連起來吧
這樣就不怕電路短路把鎢絲燈燒壞掉了

网友:
這台是Line-Interactive機種(所謂在線互動式),因為基本上Online的機種
會有兩塊機版零件(一塊負責主控,一塊負責電源)不會這麼稀稀落落的~所以修或不修就看個人覺得值不值得了~
這是科風Online 1.5KV的內部~

网友F:
這台的變壓器  同時兼具升壓的作用 沒接當然會跳保護
MOS要全換 4個都要
應該還會有一個PWM IC 也要檢查腳位的電壓
這燒的很厲害 銅都融掉了
但是保險絲居然沒斷!???
反而是電池升天了
不知道是哪家的保險絲n_105|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鎢絲燈是一個既簡單又廉價的過電流保護道具
這個UPS使用的是12V電壓,輸出功率是1000VA
建議你使用 12V /  ...

請教大大一下
當單相鐵芯變壓器啟動會有大電流時
也可以用這招當緩啟動嗎

网友:
1KVA應該是使用40安培的保險絲
要燒斷應該需要時間

小弟的飛瑞 C-1000,在一次測試電池放電同時
保險絲與高壓整流同時往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請教大大一下
當單相鐵芯變壓器啟動會有大電流時
也可以用這招當緩啟動嗎

基本上
這個鎢絲燈只是用來作為"維修時的短路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
這個鎢絲燈只是用來作為"維修時的短路保護"

感謝雄爸的解說
找時間再仔細測試完全一點
再發文求助...謝謝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不斷電設備已完修了
故障主因是 P65NF06 短路了兩個, 今天換上後, 已可正常工作了
剛好同事要買的東西跟我要買的 P65NF06是同一家, 就一起買了

@@第一次在這裡修好東西@@太感動了, 應該說是大家的幫忙+僥倖有明顯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的變壓器  同時兼具升壓的作用 沒接當然會跳保護
MOS要全換 4個都要
應該還會有一個PWM IC 也要檢查腳 ...

啊~~~~一次要換4個啊, 我只買兩個來換 @@, 會不會有問題啊?

請問一下, PWM IC 是哪個啊? 要怎麼量測呢?

他的保險用了兩個 30A的並聯, 可是我很好奇, 一般保險絲都接在正端, 他卻是設計在電池的負端, 是為什麼啊?

不過電池的確也是升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一次要換4個啊, 我只買兩個來換 @@, 會不會有問題啊?

請問一下, PWM IC 是哪個啊? 要怎麼量測呢?

恭喜完修  也恭喜你的UPS只是 單純 MOS爆了
一次換1組MOS是怕舊的連累到 新的MOS
保險絲的位置    可能是為了方便布線吧
PWM IC  可以沿著 MOSFET的G極往上找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台pwm控制應該是那顆大顆的mcu負責
保險絲放在負極主要是,負極接點在版子上
正極接點分為兩路,一路變壓器一路版子

网友H:
恭喜完修 , 真幸運了.只壞了mos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 , 真幸運了.只壞了mos .

對啊, 而且有明顯的特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台pwm控制應該是那顆大顆的mcu負責
保險絲放在負極主要是,負極接點在版子上

不好意思, 我要查pwm的什麼動作呢?
我剛看了站內有很多關於 pwm ic 的討論, 我還沒空去看~~
可否先指點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要查pwm的什麼動作呢?
我剛看了站內有很多關於 pwm ic 的討論, 我還沒空去看~~
可否先指點一 ...

pwm 小弟就不了解了,無法幫上忙
抱歉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要查pwm的什麼動作呢?
我剛看了站內有很多關於 pwm ic 的討論, 我還沒空去看~~
可否先指點一 ...

恭喜完修!!

PWM 的動作 沒法三言兩語說完  不如搜尋 [PWM 原理]  GOOGLE有不少說明
只是真要了解/查 PWM的動作
還是要建立在你有示波器(低階亦可)
(主要因為...PWM是一連串的脈衝的寬度變化)
否則淪為紙上談兵霧裡看花

若沒有示波器  個人建議  稍微了解 PWM是啥即可   別太執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小弟就不了解了,無法幫上忙
抱歉

沒關係, 謝謝, 這兩天有上網看了pwn了, 也找了板子上的ic型號的 data sheet看了,
到時候我去量輸出和輸入的電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

PWM 的動作 沒法三言兩語說完  不如搜尋   GOOGLE有不少說明

了解, 謝謝, 已經找了data sheet 看了, 大致上有個方向了

网友J:
不好意思請問MOS晶體怎麼量測好壞...手邊一台飛瑞B700也有故障
原先故障開機 無B聲 無燈號
手殘換了下面那張圖的 C02 不知名東西 (原先的東西也消失了= =")

故障情形更慘了..插上電 按開關 無B聲    3個燈都直接亮  (感覺呈現開路導通狀態)

附上正面&背面圖

楼主(2013-12-11):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請問MOS晶體怎麼量測好壞...手邊一台飛瑞B700也有故障
原先故障開機 無B聲 無燈號
手殘換了下面 ...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9624-1-1.html

C02 是電容, 只是不知道數值而已

無B聲, 無燈號, 要先確定電源有沒有過電, 說不定是保險絲燒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9624-1-1.html

C02 是電容, 只是不知道數值而已

保險絲確定無斷~量過了*-*
現在剩下MOS找不到*-*...沒辦法進行下一個判斷..型號不好找..
另一位大大說的 100V100A的MOS長明街也找不到..只能繼續卡住=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保險絲確定無斷~量過了*-*
現在剩下MOS找不到*-*...沒辦法進行下一個判斷..型號不好找..
另一位大大說的  ...

MOSFET 在你的照片右手有散熱片的那四顆吧
但首先你要先修好 C02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險絲確定無斷~量過了*-*
現在剩下MOS找不到*-*...沒辦法進行下一個判斷..型號不好找..
另一位大大說的  ...

烏骨雞學姊的賣場,有喜歡的話論團內發PM給學姊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o=0&m=1&p=0

网友J:
找不到100V 100A的 0.0"

剛剛看了一下B700的內裝介紹
最高額定容量輸出650 VA
所以MOS的選擇 最好是在110V(台電輸過來的) 跟 6A規格就可嗎?(650/110=5.9)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不到100V 100A的 0.0"

剛剛看了一下B700的內裝介紹

連結回你的原文回復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8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