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U1 一閃即滅[已完修]

楼主(2013-11-07):
型號:聲寶  LM-32U1

問題:開機後,一閃即滅,亮綠燈

拆機後,看到AD板和音效板的電容爆得很歡樂

所以先把它們全都換掉

AD板和音效板的電容都換掉之後↓

電源板沒看到明顯有爆容,所以沒換,只是做加點錫

測量各電壓 24V  12V  5V  3.3V  5VSB,這些基本電壓都有測量到

只不過24V稍微高了一點 24.2~.3左右

電容換完後再次開機情況依舊是一閃即滅,所以朝高壓板檢查

測量保險絲→OK

測量各變壓器的組值都差不多,都在1.47X左右→應該也OK

測量MOS

上電的時候,每個P5504EDG兩隻腳均測到24V

但是P2804BDG每個都沒量到電壓,所以自以為壞了,就想拔下來測量

結果太用力,拆壞了兩個n_080|

這顆是N通道,拔下來用數位電表測量,紅棒接S腳 黑棒接D腳,均有測到阻值,結果也是好的n_108|

再轉向測量燈管,一隻一隻燈管都點得亮,也都是好的

接下來不知該往哪裡檢測了...

該不會是....AD板有問題吧?

請前輩們抽空解惑一下~~甘溫~~

网友A:
高壓變壓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變壓器故障

wecan大 換了張很"胸"的圖像喔XD

所以阻值量起來都差不多的變壓器也是有可能壞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 換了張很"胸"的圖像喔XD

是的喔
如手上又8燈 高壓板 測試一下
就有答案 也容易(縮小故障範圍喔)
避免多花錢(零件)維修喔

楼主:
拆了幾台,燈口都是圖片左邊的大小(這也算大口嗎?還是中口)

聲寶這台燈口大小是右邊的

看了拍賣好像也沒有圖片裡燈口大小可以互轉的線

再繼續找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幾台,燈口都是圖片左邊的大小(這也算大口嗎?還是中口)

聲寶這台燈口大小是右邊的

台中就買的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中就買的到喔

再次感謝wecan大

因為不住台中

就在網拍再繼續找找了~多謝n_109|

网友:
基本上測燈管沒壞,大都高壓板問題,會不會四四方方那線變壓器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wecan大

因為不住台中

這個我買過喔
我短訊給你電話
你自己買 1條20或是30元左右
看一下是不是 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46812807
其他用電話問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幾台,燈口都是圖片左邊的大小(這也算大口嗎?還是中口)

聲寶這台燈口大小是右邊的

學姊那裏有參考看看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788&o=0&m=1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wecan大

因為不住台中

參考看看以下網址,老闆跟老闆娘人很好,換整片比較快,東西又不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19713809

网友:
全新高壓板300網路在賣(桃園市)很好用,有需要再PM給你。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

決定還是買一塊高壓板來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

決定還是買一塊高壓板來換了

有一個問題先處理喔

楼主:
已經超過時間不能改第一篇標題啦~~

裝上買來的高壓板,完修

現在燒機測試中

只是沒想到高壓板上的變壓器阻值量出來差不多

以為就是好的,結果變壓器還是有問題

在判斷上出了錯,看來還是要靠經驗

這次又讓我上了一課

謝謝各位意見,也特別感謝wecan大n_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超過時間不能改第一篇標題啦~~

恭喜完修 慢慢來學 學到就是妳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超過時間不能改第一篇標題啦~~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