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AD-1292N壓縮機無法啟動

楼主(2013-11-07):
聲寶AD-1292N壓縮機無法啟動,風扇會轉動。
各位前輩請教可能原因,感謝!!
目前查到壓縮機的RELAY無輸出,所以壓縮機沒做動。RELAY 沒有12VDC所以沒做動。因為不曉得是不是哪邊邏輯判斷問題,造成RELAY沒12VDC。

依線路圖已確認壓縮機的OLP是倒通的無問題,目前可能是電路板或溫度感測器問題。
溫度感測器量測電阻約8K歐姆,以吹風機加熱降到3~4K歐姆不知是否正常。

溫度感測器

溫度感測器

楼主:
經過再次確認線路,風扇與壓縮機的relay應為同時啟動,再量1次電壓,發現壓縮機的relay有作動,但接點端2端電壓不同(沒有110V),確認壓縮機RELAY壞掉。
上網找不到同型號RELAY,但有同公司(松川)的10A,原來只有8A,換掉剛好可以增加耐用性。
更換後壓縮機正常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