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 DT9205A 數位電錶電壓檔位不準 !![已完修]

楼主(2013-11-08):
這電錶測試 變壓器 110v to 610v 時居然故障了 !!

電錶檔位切在 AC 750 V 的位置 , 照理不應該會造成電錶故障 !!

現在 除了 AC 電壓檔 測試數值不準 , 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 !!!

AC 100V 測試結果 22. xx  ??  看了電路圖有些元件不一樣 !!

求助站上大大指點維修方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 #3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27850-1-1.html

感謝提供很有用的資料 !!

不過這顆電錶上只用了 2 顆 IC

AZ324M , 而且實際電路 , 跟電路圖也有所出入 !!!

正在瞭解中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很有用的資料 !!

不過這顆電錶上只用了 2 顆 IC

324OPA應該是ACV切錯檔位故障了(過載),先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4OPA應該是ACV切錯檔位故障了(過載),先換掉試試.

我也是這麼想 ~

目前先測試週遭的元件 !!

並找尋這顆 324 這顆 IC

楼主:
目前先把下面的 324 換到上面來 !!

測試 AC 110V 得到 53v 左右 ??

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

不過電壓是變了 !!

网友C:
電阻可能可以檢查一下
將表拆開讓檔位滑片都開路
檢查
R1到R6
R21到R24
或是你可以先轉轉看可變電阻
也可能LM324壞掉
不能正確的運算放大
另外你的圖應該是後期的DT9205A
我拆來比對一下

网友C:
你的電路圖比較像這個
用了2個3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可能可以檢查一下
將表拆開讓檔位滑片都開路
檢查

目荝測試電壓 110 v 用其他電錶測量 115.x v
使用 DT9205A 測試 , 題示 96.x v
調整過 VR (301) , 電壓改變弧度不大 1~2v之間 !!
有大概瞭解電壓測試的位置 !!
圖二 LM324 的左下方 有二個 二極體 V3 V4 哪 !!

這個故障情形有點情奇怪 ,  一開始電壓測量 110v 測到 22.x v

後來換了 LM324 電壓可測到 51x v 左右  !!

但不知怎麼動一動現在又可測到 96.v !!!

感覺有除了 LM324 壞了 , 還有其他的元件有問題 !!

可是大概量測沒發什麼問題 , 電阻除了 R54(206) 超過量程無法測量, 其他附近的電阻都測過 !!

現在除了電容以外 ,  大部份的元件都量過了 !!!

R1 =4.5M  (未測)
R2 =4.5M  (未測)

兩顆串聯 9M

超過 量程 無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路圖比較像這個
用了2個358

你 po 的電路也不相同 !!

你的是 EX93XX

我的是 EX9205 - 16 的板子 !!

使用 兩顆  LM324

左上  交流 開機定時 蜂鳴器 ....

右下  電容 .......

楼主:
今天大至把電壓電路畫出來 !!

並把 c15 移除 ~~

電壓顯示 108.x v 是很接近正常值 !!

但這不是正常的手法 !!

請懂電路分析的大大看一下 !!

可能是什麼問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大至把電壓電路畫出來 !!

並把 c15 移除 ~~

224電阻與C15構成低通濾波器(ACV->DCV),C15漏電,也可能造成輸出電壓下降.(224值變大亦同)

网友D:
这台电表质量真不咋样的。作工山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台电表质量真不咋样的。作工山寨。

這台我也有,功能是很多,但是精確度不高,

NT 約 200的價格 已經算不錯的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台我也有,功能是很多,但是精確度不高,

NT 約 200的價格 已經算不錯的了

这种货在大陆淘宝才卖20RMB,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再贵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電阻與C15構成低通濾波器(ACV->DCV),C15漏電,也可能造成輸出電壓下降.(224值變大亦同) ...

224 電阻已拆下測過 阻值正常 !!!

c15 拆下測量 1.1xxx uF  不知是否正常 ???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4 電阻已拆下測過 阻值正常 !!!

c15 拆下測量 1.1xxx uF  不知是否正常 ???

c15原標示是多少,  若是1U, 那這顆應該還算可以,但我是會換掉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4 電阻已拆下測過 阻值正常 !!!

c15 拆下測量 1.1xxx uF  不知是否正常 ???

先換一顆電容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5原標示是多少,  若是1U, 那這顆應該還算可以,但我是會換掉他

就是沒有資料可查 !! (電路圖)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

那要換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一顆電容試試.

不知道電容的值應該是多少 ??

那個電路圖電路不一樣哦 !!

楼主:
有在線路上測過 C13

也是 1.1xxx uF !!

沒有資料可查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在線路上測過 C13

也是 1.1xxx uF !!

根據1"的參考線路為C5(10uF),選1-10UF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1"的參考線路為C5(10uF),選1-10UF試試.

我再試試 !!

我在想這個只要不漏電流

應該就不會影響才對 !!

楼主:
找了半天 ~ 找到一顆 3uF 的 !!

裝上去 ~ 電壓可以測到 115.x v 了

不過速度有點慢 , 我想應該是這個容值太大了 !!

可是找不到 1uF 的 ~

暫時接上 .120Uf , 瀘波效果比較差 !!

算是完修了吧 !!

p.s 還要買一顆 LM324 來裝哦 !!!

      到時順便買個 1uF 回來裝 !!!

結論 :

         故障零件應該是 LM324 及這顆電容 !!!

         感謝所有参與回覆的大大 ~ 謝謝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 ~ 找到一顆 3uF 的 !!

裝上去 ~ 電壓可以測到 115.x v 了

根據1"的參考線路圖,在ACV輸出端所使用的RC元件為R38(6.8k)/C5(10u),可算出積分時間常數為6.8K*10u=68mS,
可將此時間常數對比帶入你的電路,可求出C15數值.(R代入2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1"的參考線路圖,在ACV輸出端所使用的RC元件為R38(6.8k)/C5(10u),可算出積分時間常數為6.8K*10u=68mS, ...

你的意思是說用這個反推回來 !!

所以 C15=68/220

C15=0.3XXXuF

對吧 !!!

那麼用 .125 也還好吧 !!!

网友E:
建議您換掉1u電容,我也是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您換掉1u電容,我也是蒙的

我也是修到莫名其妙 , 就把 C15 拆下來測 , 卻意外發現電壓可以提昇 !!

判斷 C15 可能有問題 , 但又沒有正確的電路可參考 !!!

但它應該不是很重要的元件 , 用個 .125uf 來替代應該是可行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1"的參考線路圖,在ACV輸出端所使用的RC元件為R38(6.8k)/C5(10u),可算出積分時間常數為6.8K*10u=68mS, ...

實際電路就是用 224 的阻值 !!!

我對這個電路設計也不熟 !!

原先 C15 到底是多少 ??

或許以後有機會得知 !!!

网友F:
恭喜完修 , 話說我也有台表,電流檔壞了,還沒去修,看見大大修這個,也有沖動去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 話說我也有台表,電流檔壞了,還沒去修,看見大大修這個,也有沖動去弄一下  ...

電流檔一般就是 燒電阻 , 不過那些精密電阻不易取得 !!

趕快拿出來修一修吧 !!!

网友G:
這台我也有~~之前壞掉的地方是量歐姆檔的900歐 電阻變1.多k...手頭沒有900歐,
替換成910歐 1/4w的電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我也有~~之前壞掉的地方是量歐姆檔的900歐 電阻變1.多k...手頭沒有900歐,
替換成910歐 1/4w的電阻,就 ...

這台很多人有 !!

900歐應該是精密電阻吧 !!

使用 910 會有誤差吧 !!!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台很多人有 !!

900歐應該是精密電阻吧 !!

是喔~~我找好幾家都沒賣900歐的~~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喔~~我找好幾家都沒賣900歐的~~冏...

用2 顆 1.8 k 去並聯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 顆 1.8 k 去並聯吧 !!!

一般數位電表電壓輸入端阻抗是由下列精密電阻組成.
9M+900K+90K+9K+900+100歐姆串連成10M毆姆的內阻.而此9系列的電阻,只有在特定商店才可買到.臨時找不到相同數值電阻時,採用電阻串並聯不失為較好的替代方式.

网友:
收到~了解,感謝大大分享心得,原來是要用精密電阻啊~~我還以為阻值接近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