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yncmaster 172x 不能開機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3-11-08):
一台三星 Syncmaster 172x 顯示器  按電源鈕  綠色led大概亮2---3秒  后熄滅  黑屏   在led點亮時 屏的背光能短暫點亮    驅動板上的5V  3.3V   2.5V  電壓正常   我將屏的高壓板跟屏綫與驅動板分離   故障依舊   LED 也是只能短暫點亮   現陷入維修困局   請各位指點迷津

楼主:
這是Syncmaster 172x原理圖

syncmaster 172x.part1.rar

878.91 KB, 下載次數: 29

syncmaster 172x.part2.rar

878.91 KB, 下載次數: 27

syncmaster 172x.part3.rar

476.73 KB, 下載次數: 30

网友A:
新手最好看一下版規 另外

就我所知 「按電源鈕  綠色led大概亮2---3秒  后熄滅  黑屏」如果沒收到訊號 黑屏就算正常吧@@
而「我將屏的高壓板跟屏綫與驅動板分離」注意一下是否為高壓跳保護 這類問題爬文有很多參考
常見的 不是燈管壞 就是高壓部份有問題~ 最好上圖上板號 大家會比較辦法抓出問題點 用猜的不準

网友B:
應該是3爽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好看一下版規 另外

就我所知 「按電源鈕  綠色led大概亮2---3秒  后熄滅  黑屏」如果沒收到訊號 黑 ...

如果沒收到信號就黑屏 這説法不盡正確  黑屏應該有個過程  沒信號輸入時 屏上應顯示 沒檢測到信號等提示信息告知   我這個綠led亮了2--3秒  屏一閃就黑了  應不正常     我將高壓板(背光高壓)與驅動板分離  就是要檢查是否與它有關  分開了  led工作還是不正常  應該能判斷故障不在高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3爽的通病.

這是三星通病?   太好了  故障點在那    如何檢查

网友:
通病
MCU NT68F63L韌體重燒
或MCU NT68F63L更新韌體重燒

楼主:
是否需要特殊燒錄工具  (如何重新燒錄)

楼主:
請問沒有燒錄器  如何燒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沒有燒錄器  如何燒錄程序

沒工具燒~~就只能上網拍買燒好的MCU,直接更換

楼主:
我沒能找到這芯片的資料   不知道能否自己diy一個下載工具   那位有詳細資料

楼主:
謝謝 各位的幫助   終于將172x修好了  將韌體重燒  故障排除   看來真的是三星的通病  我將isp工具上傳作參考   將vga頭連上顯示器的vga插頭  用EasyWriter軟件燒錄即可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