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大功率 LED 驅動 IC

楼主(2013-11-08):
      長輩們好~是這樣的,小弟想要幫家裡自製LED招牌,看到市面上很多 5050 、5630 條燈、章魚燈...等,價格都很有點小貴,把每個字繞起來的費用會嚇死人!當然,找廣告業者更貴!
      小弟目前的打算是,因為家裡的牌子在比較遠的地方,怕用這些 5050、5630 用太兇又貴,我第一個字丈量了外圍的只吋約 840 公分,若要買燈條都破千了,小弟想要用便宜的 1W 白光 LED 五公分或十公分放置一顆,雖然工多,但是比較便宜,請大家看我的算式:
總長:840(第一個字)公分
電源輸入端:12V 電瓶+ 太陽能
如果 5 公分一顆 1W LED 則需要:840 / 5 = 168 顆
如果十公分一顆 1W LED 則需要:840 / 10 = 84 顆
1W LED 電壓 3.2 ~ 3.5V   電流 350mA
3顆一串 電壓 9.6 ~ 10.5V
輸入端電壓(電瓶)12.5 ~ 13V 可串三顆再併聯

五公分一組需 168 顆 / 3 = 56 組併聯    耗電量:56 * 0.35 = 19.6 W
十公分一組需   84 顆 / 3 = 28 組併聯    耗電量:28 * 0.35 =  9.8 W

因為輸入端 12.5 ~ 13V - LED 消耗電壓 9.6 ~ 10.5V 剩下約有 2.5V ~ 3.4V
我想用 LED IC 來驅動,既省電又可以把熱量降到最低,請問有什麼  LED 驅動 IC 可以提供 10 ~ 20W 的大瓦數輸出呢?請大家給我一個建議~謝謝。

网友A:
直接用霓虹燈 或是 日光燈吧......
LED適合中小範圍照明 跟 裝飾而已
用LED 會有熱量問題

LED IC 驅動能力不足可以用晶體 擴大趨動能力
可以用霧壓克力當散光  降低LED用量

网友B:
算法有錯喔!

1Wx186棵=186W,
1Wx84棵=84W,

你算出來的是電流,不是功率。超過100w的功率,這樣電瓶+太陽能應該很難辦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法有錯喔!

1Wx186棵=186W,

嗯~我瞭解了。我算出的是電流。
瓦數就是幾顆 1W,電流是 W = V X A。
看來沒辦法這樣用,我看看是否能改用 9mm 的 LED,謝謝大大提供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霓虹燈 或是 日光燈吧......
LED適合中小範圍照明 跟 裝飾而已
用LED 會有熱量問題

熱量、發光角度、電流...還是有改進的空間,您說的小弟懂了。
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法有錯喔!

1Wx186棵=186W,
你算出來的是電流,不是功率。超過100w的功率,這樣電瓶+太陽能應該很難辦到喔。

電瓶應該是OK的.....

12V 7Ah的小電瓶最大出力應該是能夠500W以上......

所以市售UPS 500W就是用1顆.........1000W就要兩顆......不過這算是在接近極限的安全情況操作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瞭解了。我算出的是電流。
瓦數就是幾顆 1W,電流是 W = V X A。
看來沒辦法這樣用,我看看是否能改 ...

1W LED又不見得要點燈1W呀......你可以當0.5W用呀......效率更高...發熱更小不只少一半.....壽命不只多兩倍......
當然缺點就是要浪費$$$$$$$....

如果能吃到市電... 就不要想太陽能啦......不太實際....更何況你要用到1~200W的電量.........且這樣的招牌直視應該會很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瓶應該是OK的.....

12V 7Ah的小電瓶最大出力應該是能夠500W以上......

就怕電瓶三不五時被炸乾、折壽~損失就大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怕電瓶三不五時被炸乾、折壽~損失就大囉。

應該還好啦!!
要玩就一定要加保護控制器...過充與過放都是致命傷....
不過鉛電池本來就有壽命的問題....大概也要2~3年一換吧......

所以...玩鋰電也是另一個選項......

但... 能插電就別這樣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還好啦!!
要玩就一定要加保護控制器...過充與過放都是致命傷....
不過鉛電池本來就有壽命的問題.... ...

謝謝~您講的我瞭解了。
謝謝您提供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