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L3972TV液晶電視畫面異常維修 (as15-f X)

楼主(2013-11-08):
     這台東元液晶電視,型號是TL3972TV,老同學不修送來的…就不多說直接開工

開機就是這畫面,想不到第一次修就檢到好康的

拆開直接找故障點

直接把AS15-F拆下,換上AS15-HG

修好的畫面,顏色都走掉…

就如油畫換gamma ic沒作用怎麼辨?所述情節,as15-HG不是不能用,祇是有的會不相容

乖乖的再上網拍顆AS15-F的回來換,

畫面正常了!這是我第一次修液晶電視哦

as15-HG我焊了2 次,再換as15-F就好了,不信再換as15-HG,畫面又變差了,真的是見鬼了!

原面想再試as15-HF的,但已拆焊5次了,銅鉑掉了2 個 (好險都是空腳 ),最後才放棄這念頭。

個人結論:若一個人說AS15-HG在某些T-con會有容的問題,可能是焊不好、買到瑕品;

         但又有人遇到,那真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网友:
真是辛苦你了,很有實驗精神,給你按讚鼓勵。
:on_116|:on_116|

网友:
第一次就玩這麼大.厲害厲害!
我想您應該是電子相關科系吧.因為換as15焊工和眼力要不錯
目前為止我還不敢下手.因為怕把t-con搞壞了

网友:
就如油畫換gamma ic沒作用怎麼辨?所述情節,as15-HG不是不能用,祇是有的會不相容

乖乖的再上網拍顆AS15-F的回來換,

都可以通用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一般來說HF耐熱比較高.東西內部都是一樣的.
可能是每批晶片在製程上有差異吧.
之前換過都不會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HF耐熱比較高.東西內部都是一樣的.
可能是每批晶片在製程上有差異吧.
之前換過都不會發生. ...

是as15-HG與這板子有相容的問題!
原本也想試as15-HF,已拆焊過5次,銅鉑掉了二個,才打消這念頭。

楼主:
附上AS15-F datasheet

AS15-F datasheet.pdf (803.58 KB, 下載次數: 85)

网友:
AS15-F換AS15-G就不會有問題了.
AS15-G換AS15-F常常換了畫質就會變差.
看 MOD 高畫質頻道的時候,注意看人臉.
在需要高光源的時候,常常會有油畫產生.
AS15-F批號不同的時候,也會產生喔.
我主力玩32吋.看到很多台都會這樣.
看第四台就沒差,因為信號品質就差.
所以就PASS不管了.

网友(2014-01-01):
辛苦你了,很有實驗精神。真有你的 恭喜完修 殺很大哦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有實驗的精神.恭禧完修.也讓我上了一課.香Q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