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白牌行動電源測試與組裝

楼主(2013-11-08):
1.分解模型用鋰電池  7.4V 1AH

原本設計為串連,現在改為並連

最後焊上線材

2.將兩組電池分別充電完畢後
並連放電的結果

充飽電壓為4.2V,放電終止電壓為3V,容量為4243mah

3.網拍購入行動電源

測試結果
充電輸入4.76V,電池終止充電電壓4.16V,最大電流0.7A
放電測試(負載為水泥電阻)
1A輸出孔
輸入4V      1.57A    6.28W,輸出 4.46V   0.99A   4.416W,轉換效率70.3%

2A輸出孔
輸入4V      1.7A        6.8W,輸出4.76V   1.05A    4.998W,轉換效率73.5%
輸入3.6V   3.7A    13.32W,輸出4.7V     2A         9.4W    ,轉換效率70.6%

4.組裝完成圖

補充
1A與2A負極相連,正極1A有串0.3歐姆電阻  2A沒有
1A的D+與D-均為1.76V
2A的D+與D-分別為2.64V  1.94V

小弟自行修改將
1.0.3R電阻短路
2.將識別電阻拿掉,直接短路

网友A:
其實行動電源價格控制關鍵除了電池以外,電路設計也佔不少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行動電源價格控制關鍵除了電池以外,電路設計也佔不少比例

狼大,您那邊有沒有推薦的行動電源
小弟朋友最近想要買行動電源
本來是選有 1879+恆流的,不過價格過高

楼主:
今天發現到行動電源充電模組怪怪的
USB插上去,原本應該是3顆LED恆亮一顆閃爍
變成全部恆亮
但量電池電壓3.8V,並未達到飽和
用外接充電,將電池充飽
拿去充手機,手機電池還有60% 無線網路開啟 待機狀態
充滿後,行動電源電壓剩下3.7V 大約放出將近2AH電力
手機電池容量為1400mah

經過反覆測試,查線路
終於找出原因->DO那顆8205A掛了

MOS未拆下前,DO一直0V
拆下後,DO變為3.7V
那顆RAF36 小弟找不到IC DATA.....

充電 IC CL6807-CHG.pdf (413.52 KB, 下載次數: 34)

8205A AMS8205A.pdf (780.31 KB, 下載次數: 35)

网友:
經過大師說明及教學.行動電源也是能自己DIY.
謝謝分享.

网友B:
小弟已是買這一款!"便宜"
但品質真的懷疑~
既然效率只有70%~
不知道大大拆這電池跟換電池芯用意?
另外這充電器的板子好像沒有想像這麼好?
使用上那四顆LED就參考~因為4顆瞬間變1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已是買這一款!"便宜"
但品質真的懷疑~
既然效率只有70%~

小弟在使用前,經過電源供應器測試
發現轉換效率只有70%左右
但第一次對手機充電時,剛開機是"4顆燈同時亮"
下一秒,剩下"一顆燈閃爍"
此時電池電壓有4.1V,但是已經無法對行動電源充電了
因為電池保護MOS已經掛掉一顆,將該MOS短路後
實測轉換效率上升到78%左右

結論:該行動電源在測試時,MOS有受傷了所以轉換效率降低

小弟買該行動電源是買:空盒+PCB",所以原本就沒電池
至於將模型用電池拆解重新組裝,這兩顆模型用電池使用率極低
所以就廢物利用

eereer12大,可以拆開來看內部電池品質
看看是否足夠所標示的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在使用前,經過電源供應器測試
發現轉換效率只有70%左右
但第一次對手機充電時,剛開機是"4顆燈同時 ...

小弟我沒這麼優秀!
等他差不多後再~~~
只是你這套件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沒這麼優秀!
等他差不多後再~~~
只是你這套件買多少?

小弟買含運費145元

露拍有賣含電池的不到20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買含運費145元

露拍有賣含電池的不到200元

小弟我買3XX~也是沒屋頂!被騙了!
你是找到哪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買3XX~也是沒屋頂!被騙了!
你是找到哪個?

搜尋12000mah就有一大堆

小弟用這顆小白的感覺是還OK,只不過充電充好久....
手機放電至96%左右,開行動數據+螢幕恆開(最低亮度)+瀏覽網頁
使用時間約1小時~1.5小時,充電最大電流0.6安培
每次用完,指示燈還是4顆全亮
但充電要1.5~2小時左右,電力來源是5v 3a的hub

可以拆開內部,去網拍找有點焊的賣家
買18650回來換掉內部電池會比較好

网友B:
我真懷疑我買是20000MAH
七成也是14000MAH~既然衝3~4次就不能了!
這灌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真懷疑我買是20000MAH
七成也是14000MAH~既然衝3~4次就不能了!
這灌水很大

賣那麼便宜,真實容量當然要打折
打幾折就不知道了

用到電池掛掉,再全部更新吧
不然就向學姐買筆電電池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