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LD SE 開機不跑碼

楼主(2013-11-08):
測量後 拆下 上管  發現一隻 60T03GH 有問題  手頭沒同型號 請問我可以用甚麼替代

网友:
這老掉牙問題沒人要回 , 我就回應一下 .

你可在 痞酷網 內多看看人家的文章就有你要的答案..

60T03GH  - ( N channel MOSFET )

有很多可代用...只要用電表量一下就好...

不要跟我說你也不會量吧! 那就花錢送修比較快..

网友:
也不是沒人要回,是不太懂怕回錯

非用於cpu多相供電的代換,注意一下N-CH或是P-CH,DS耐壓,阻值,以及最低導通電壓
W大有發過一些教學文章可以讀一下

cpu供電的話,我記得有案例文章是代換一相後因為各相阻值不相同,後續還是有問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