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2 電動機 使用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3-11-08):
小弟有一台DV12 車用點煙頭電動機要使用,說明書寫12V 10A ... 想把他改成 110V變壓器使用

1.使用筆電 110V轉12V 4A , DV12 車用點煙頭電動機有時打不起來,測量電流為60W

2.使用電源供應器( 圖下 ),測量電流為78W , 依說明書換算應該滿載為120W ,請問圖下有
   +12V   8A
   +12V  13A
   -12V   0.3A
   該接那組才是+12V 13A ?

感謝告知 ~ THS

网友:
+12V2
田字頭  CPU供電

楼主:
請教專炸元件 兄,+12v1 8A 是否由sata線供應電源

未了不破壞電源供應器,有使用sata線轉接頭連接馬達Dc12v頭,但也是很難啟動

感謝你的告知

网友A:
howard6869大
您這想法和做法,我也曾想過做過耶~~~
對直流電動馬達來說
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所能提供的電流依然是遠遠的不足的
如能正常起動馬達,但當你一加上負載時,電流需求更大時...就停擺了
最穩定好用的方法就是接個電瓶吧!
電瓶能提供穩定電壓及瞬間起動電流
看使用需求量的大小來考慮使用的電瓶大小
以上是我個人的見解...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專炸元件 兄,+12v1 8A 是否由sata線供應電源

未了不破壞電源供應器,有使用sata線轉接頭連接馬達Dc12 ...

馬達啟動的電流會超乎你想像的....會根據線圈設計而有所不同...
像我看到的除濕機運作電流只有1安培多...... 但啟動電流卻10幾安培

你可以用傳統的變壓器....它超載能力十足.........或是經過修改電路的特種開關電源應該也是OK的....
基本上就是要克服啟動瞬間那大電流...之後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ard6869大
您這想法和做法,我也曾想過做過耶~~~
對直流電動馬達來說

我的想法也是要克服起動電流
1,找個電源供應器A高的再試
2:加裝電容輔助啟動
3:在買氣車電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啟動的電流會超乎你想像的....會根據線圈設計而有所不同...
像我看到的除濕機運作電流只有1安培多... ...

啟動電流應該是運轉電流 6 倍
我先找個12V 20A 的電源供應器在試,在來跟各位報告,感謝

网友:
ATX POWER應該是有機會啟動
可能需要多條線並連,一條18AWG只能承載5安培電流
所以至少要2-3條並連才足夠

如果沒有體積限制,網拍找看看以前崁燈
用的線性變壓器,經過整流濾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專炸元件 兄,+12v1 8A 是否由sata線供應電源

未了不破壞電源供應器,有使用sata線轉接頭連接馬達Dc12 ...

看電動機 有無調速  必須降速使用
用大D頭連接 SATA裡面是細針腳  會有壓降

CPU  田字頭 才是你需要的
啟動電流不足可以用手幫他轉  或事先用電瓶供電 讓他轉了之後再接到電源供應器上
再來就是並聯電容 8000uF以上  而且要LOW ESR

電瓶跟電源供應器可以做個開關  啟動時用電瓶  運作時用電源供應器
不用時可以用電供去充電瓶

田字頭 一定買的到  不用剪線

最好是可以從電源供應器裡面改  線加粗 電壓調成13

楼主:
使用Pcie 接頭 供電,已順利運轉
感謝各位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