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卡拉ok音響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09):
賣點歌機的朋友拿來一台擴大器叫我幫他修修看
症狀是聲音聽起來怪怪的,有類似爆炸聲就是KK的不太會形容
因為示波器壞掉了只好土法鍊鋼請出我讀書時代自己組裝的前後級交插測試
先找出問題是在前級還是後級
↓故障有問題的擴大器
↓自己組裝的前後級
↓用我的前級接他的後級發現沒問題所以問題出在前面
↓在往前找~重VR前直接輸入疑奇怪前級也沒問題
所以繼續往前查~後來查到訊號只要經過這顆控制訊息切換的IC問題聲就出現了
↓先查IC資料LC 7818
↓在沒零件的情況下所以只好先接成這樣
直接輸入不經過IC就正常了只是變不能切換輸入
代料中就先這樣了
請大家指教

网友:
哇~專業的查修能力!!!
真是不簡單n_116|
恭喜完修~

网友:
修電器就是問題要先分割 , 找出故障的範圍 , 再進一步縮小範圍 !!

很好的示範 !!!

网友:
專業
恭喜完修

网友A:
對岸的掏x網在賣一堆,價格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岸的掏x網在賣一堆,價格很低。

已經訂了~1顆1.3元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訂了~1顆1.3元也~

恭喜完修~
請問....已經訂了~1顆1.3元也~...運費不知要多少?

想說那天也許要用可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訂了~1顆1.3元也~

LC 7818  30pin 已經訂了~1顆1.3元也~

不是三端子穩壓 ic 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已經訂了~1顆1.3元也~...運費不知要多少?

運費是8元~還加買了其他東西~
8元是到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