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金屬燈泡一問

楼主(2013-11-09):
為何這燈泡有時亮有時不亮,

後來鎖緊一點又會亮了,但是撐一陣子又是老問題,

拔下來看,發現接點上的錫(我不確定是不是)好像變很少,

推測可能是接觸點沒辦法接觸到燈具,所以我用銲錫給它補一大陀,

結果一開始有亮,過沒幾天還是一樣。

因為複金屬燈泡(220V)溫度很高,是不是銲錫就溶掉了??

或者是5年的燈泡壽命到了?

网友A:
直接在上面焊一些銅線  焊錫融了 還有銅線 可以幫忙
把一些銅線 綣成小球焊在焊點上 就OK了
我家機車大燈也會這樣n_165|
焊錫自己融掉

不然就換個牌子的燈泡
有的廠商  焊錫 含錫量太高  溫度太低
一般燈泡用的焊錫 含鉛量較多  而不是含錫

网友B:
個人的工作室用的是免安水銀燈,焊錫似乎也會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的工作室用的是免安水銀燈,焊錫似乎也會融化

都是氣體放電式的~~
數萬度的電漿在腔管內
熱量難免會跑到焊錫上去
也是要看廠牌~

网友C:
應該跟這個沒關係!!!!
你的是有安定器的燈嗎?

以前我們球場都是裝450W的複金屬燈
也會發生偶而想亮就亮給你看
不想亮就不會亮
經過測試都是安定器(變壓器)或電容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上面焊一些銅線  焊錫融了 還有銅線 可以幫忙
把一些銅線 綣成小球焊在焊點上 就OK了
我家機車大燈 ...

>我家機車大燈也會這樣
>焊錫自己融掉

這麼熱的話,要不要弄個蕃薯,來個烤蕃薯 ...
我的機車從來沒有去檢查,不知是否會這樣,但是最近kyiunyiu都無法啟動,只能用踩的,如果常騎還好,若不常騎的話,就會踩到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家機車大燈也會這樣
>焊錫自己融掉

騎車肚子餓還可以哪起來吃n_136|
機車沒檢查不會有事啦~  不要沒換機油 火星塞 跟輪胎 就好了
不能啟動就真的要去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騎車肚子餓還可以哪起來吃
機車沒檢查不會有事啦~  不要沒換機油 火星塞 跟輪胎 就好了
不能啟動 ...

我想是電池壽終正寢了 ... 等有預算再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跟這個沒關係!!!!
你的是有安定器的燈嗎?

沒錯!是450W有安定器的,可是買一顆新燈泡沒問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是450W有安定器的,可是買一顆新燈泡沒問題啊!

詳細原因是啥我就不清楚了!!!

後來我們(立馬)把25盞燈全數更換成LVD無極燈
畢竟我們的復金屬燈都安裝在10米的球場屋頂
更換一次滿累的
不如全數更換~至少PF拉到0.9
省電、且不像復金屬燈不能立關立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詳細原因是啥我就不清楚了!!!

後來我們(立馬)把25盞燈全數更換成LVD無極燈

拍賣查過,那個價格可以買幾組複金屬了,

且安裝密度好像比較高才有複金屬的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賣查過,那個價格可以買幾組複金屬了,

且安裝密度好像比較高才有複金屬的亮度。 ...

沒有喔!!!!
密度不用高
200w還300w亮度(照度)跟450w復金屬燈一樣~
等於流動電費大約省一半...然後功率因素提昇的獎勵金~~
兩者相加下來...很快就回來了~

因為運動中心不可能提高密度(最多等數量)
實際結果就可以看的出來

楼主:
最近有一顆老是不亮,好像是安定器的問題,

輸入220V,輸出量竟然750V....

因為正常時我量過應該輸出也是220V

拆開看只有兩個元件,是不是那顆電容老化了???

20uF +10% -5% 250V 50/60Hz

後來換一顆備用的安定器,燈泡又正常工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一顆老是不亮,好像是安定器的問題,

輸入220V,輸出量竟然750V....

這種覆金屬燈具,只有三樣零件
安定器.點火器.燈管
最容易故障的是順序是,燈管>點火器>安定器

上電瞬間,點火器偵測到端點電壓超過燈管工作電壓(約90V)
此時點火器內部會短路之後再開路<==此時安定器會輸出一高壓給燈管"架弧"
架弧時點火器的端電壓會低於燈管工作電壓(點火器跟燈管是並聯的)
如果燈管老化了,架弧之後電壓會慢慢上升直到超過90V
此時點火器會再次短路再開路 <=此時產生的高壓已無法架弧,因為內管需要更高的電壓才能架弧
所以就會變成剛開會亮,過沒多久就熄滅了,不理它的話,等燈管冷了之後,就又點亮了
建議先更換燈管
我公司的覆金屬燈具有MHN-70W  MHN-150W  HPI-250  HPI-400W 均是如此狀況
為了減少故障查修時間,我都會把燈管&點火器一併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覆金屬燈具,只有三樣零件
安定器.點火器.燈管
最容易故障的是順序是,燈管>點火器>安定器

我確定燈管沒壞,因為今年三月才換過。

而且我換了一顆安定器就正常了;所以我才認為是安定器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確定燈管沒壞,因為今年三月才換過。

而且我換了一顆安定器就正常了;所以我才認為是安定器的問題。 ...

很大顆很有份量的那顆"信光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大顆很有份量的那顆"信光牌"

是的,我就是換那一顆,

我覺得比較可能出問題是裡面那顆電容。

電容時間久了不是充電效能會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換那一顆,

我覺得比較可能出問題是裡面那顆電容。

燈具屬於電感性附載,那顆電容是做功率因素調整用的
沒有裝電容,燈具一樣可以正常使用,只不過功率因素會比較差
該電容的容量,跟一般熟知的電容一樣,用久了確實會老化衰減

楼主:
中午關掉,下午要開又不亮了,看來也不是安定器的問題,

燈泡也還算新,試試其他人的辦法,中間放銅線看看。

可能燈泡跟燈罩無法密合??

-------------更   新-------------------

後來爬到三樓高轉下天井燈泡,把燈座裡面的接點(紅色箭頭)往外扳,讓燈泡鎖上時

可以完全接觸到,再把燈泡轉上,又亮了!

再觀察看看,因為現在我也不確定問題真的出在哪??

如果因為這樣都正常,那今年換得那兩顆燈泡不就都是好的?我冤枉他們了??

這種複金屬燈泡是不是沒有壽命限制??如何量燈泡有沒有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