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種焊錫絲

楼主(2013-11-09):
特種焊錫絲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44203985
有人用過嗎 真的能銲電池 嗎
如果是這樣 那也不用買 行動 電源電池盒
那買這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9o61q0k2600
移動電源電路板
自己把電池銲上 就不用盒子了 只是醜一點

网友:
好像不錯用吶

我用鋁線土製的四菱天線,就苦在於焊不起來,只能用銅絲五花十字綁,還接觸不良
只是溫度要350度…該買一組高功可控的了…

网友:
電池用一般焊錫就焊的起來,不需要什麼特殊錫線。

HARX-100就是特殊錫線,專焊不銹鋼,不過也是有限度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83-1-1.html

网友:
P 大 我今天有打電 話  給賣 家 沒有開機

网友A:
挖 ~我看了 網站 才知道 這個人我上星期才跟他買了幾各行動電源空盒
面交~ 它在台南的喜樹國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 ~我看了 網站 才知道 這個人我上星期才跟他買了幾各行動電源空盒
面交~ 它在台南的喜樹國小 ...

喜樹國小.
灣裡.
黑金.
黃金海岸.
興達港.

网友:
不是只要夠熱 什麼都能焊嗎??

网友:
我也想買一個回來試看看

网友:
我有好幾個杯把脫焊的小小鋼杯可以焊.....

网友:
這個真可以使兩個不同的材質接合再一起 ???

真神奇 !!!

以前玩過 銅管接鋁管 焊接在一起 , 還真不好玩 !!!

不僅要焊住 , 還要不能有沙孔 !!

网友:
鋰電池用一般焊錫既可,溫度也是正常溫度
不用刻意將溫度提高

网友:
用細砂紙或刀片磨一磨電池接觸面就很好焊接!
但...不鏽鋼和鋁片間的焊接???
已下標一件,下次做心得報告!!!

网友:
這種不銹鋼焊錫絲在淘寶上還蠻多的,http://s.taobao.com/search?spm=a ... rs=up&rsclick=5

這是賣家給的建議

焊鋁錫絲,有了它就不用為焊聚鋰電的鋁電極而發愁了,只有用一把60W以上的電烙鐵就可以為鋁極片輕鬆焊上錫了。
建議第一次使用的買家不要用來焊鋁板和鋼板之類的 因大件物是比較難焊上的,也可能會因焊接設備不適和經驗不足焊不上,誤認為我們的錫絲有問題在騙大家,幾元的微利商品說實話也不值得發那麼多的精力辯解。更不想碰到部分不良買家用中差評對我們。購前請先多看看說明再確定是否適合自己需要,我們希望合作就一定愉快!!
注:此焊錫絲內裡添加了特殊物質,每次用完之後要用鉗子把錫絲的邊口壓一下,以防特殊物質漏出,因物質漏出後可焊性會減退的。
焊接步驟:焊接前把要焊接的位置打磨,直到露出新鮮金屬面,用大功率的電烙鐵在焊接面熔化錫絲來回磨擦,並放多一點錫絲。如體積稍大的焊件板材直接用烙鐵焊接不好用的,大面積物件吸收熱量大要用更大功率烙鐵,焊前最好用熱風槍把焊件充分加熱後再焊接,會增加可焊性。主要可用來焊鋁線 不鏽剛絲比較方便。
焊接加溫時一定要錫絲與被焊接面同時加溫最好對需焊接物先加溫,如提前把錫絲加溫融化, 這樣造成助焊物揮化無法與被焊物成會一體焊接不上。氫在在焊接中儘量讓錫絲中助焊劑充分與板面接觸,達到最好的焊接效果。

店主提醒:焊鋁及或焊不銹鋼一般都是需要專業的焊接設備的,這個焊錫絲的焊接強度與專業金屬焊接是沒法比的,只適合一般DIY愛好者應急使用。

體積細小的物件(如薄片,細線)相對容易焊接,中物件大物件的就相對難焊,如大的板或管材是非常難焊的,原因是大物件散熱很快,溫度不夠就焊不了。一般純鋁相對易焊,鋁合金及不銹鋼相對難焊。除小物體外,儘量採用專業設備,不要指望幾元一米的焊錫絲可以幫你完成專業設備的使命。
焊接鋁及不銹鋼是比較講究個人技術及經驗的,焊接成功與否的買家也各有比例,從買家的評價中可以看出,如果沒有什麼把握的買家建議先買個一兩米試試,不要一次性的買十米八米甚至整卷的。當然,試過覺得好用的非常歡迎再次光臨。

网友:
可以先用噴燈 預熱大型物件 之後再焊接

网友B:
goot強力焊接劑+普通的錫絲..用來焊接不鏽鋼和電池效果還不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jvh4tg7fa3

网友:
智哥~真的很神奇 今天去 給他拿囉~回家試一下~~還真的可以黏耶

网友:
沒記錯的話,這類焊錫絲是含有硫酸.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人要團購

网友:
用洗廁所的鹽酸 + 電池內的鋅 = 錫焊助焊劑
好像也可焊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t強力焊接劑+普通的錫絲..用來焊接不鏽鋼和電池效果還不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 ...

效果是不錯價格也便宜,上次買了一瓶內容量只有1/3,只能說商人不做賠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