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用的恆流板壞了(己完修)

楼主(2013-11-09):
請問有人知道 DF6113 的datashee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a大
請問(或代用品)台灣那裡有在賣?

网友B:
你確定是它壞掉嗎?

這張恆流板是之前跟烏骨雞學姐買的LED套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確定是它壞掉嗎?

這張恆流板是之前跟烏骨雞學姐買的LED套件嗎?

1.確定 R2,R3,Q1壞掉
  不確定df6113是否壞掉, 不會檢測?
2.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確定 R2,R3,Q1壞掉
  不確定df6113是否壞掉, 不會檢測?
2.是的

我剛剛跟惠民問過,恆流板保固一年,但是運費早超過這個價錢,其實IC不見得會壞,如果R2、R3、Q1確定有壞,那先修好這部份,還是不行的話我再想辦法幫你買DF61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剛跟惠民問過,恆流板保固一年,但是運費早超過這個價錢,其實IC不見得會壞,如果R2、R3、Q1確定有壞 ...

附上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照片

MOS及LED兩個電流檢測電阻,電感線圈也要順道檢查.

网友:
DF6113

的升壓控制機理

网友C:
1.不知您是如何使用導致燒壞?

2.另外根據我的經驗,由於低成本的板子~上面的電解電容最好是自己全部換掉~改成品質較好的電容
  另外最好能全面補焊一遍,這樣用起來會"安心"很多

3.使用時記的不要短路到,不然就自己DIY用~"空白投影片"~給他穿上外衣防止你桌上的一些阿里不達的工具或零件~碰到導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知您是如何使用導致燒壞?

2.另外根據我的經驗,由於低成本的板子~上面的電解電容最好是自己全部換掉~改 ...

1有一天它就自己升天了

2收到

3我給它穿的是apacer記憶體外套(大牌子), 應該不會感冒才對

楼主:
Q1 用IRF540N代用
R2 用保險絲代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Q1 用IRF540N代用
R2 用保險絲代用

那 DF6113 是沒有壞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 DF6113 是沒有壞嗎

你都給資料應該.好查..有無故障

間單那幾顆...LED也不例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都給資料應該.好查..有無故障

間單那幾顆...LED也不例外

因這個零件 不容易壞 所以問一下喔 莫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這個零件 不容易壞 所以問一下喔 莫怪

如北部標案有標到.回程在去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北部標案有標到.回程在去煩你..

好喔 等您喔 但先電話說一聲喔
我好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 DF6113 是沒有壞嗎

DF6113沒有壞
謝謝wecan大你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DF6113沒有壞
謝謝wecan大你的幫助

我沒有幫上忙喔
是版主提醒 檢查故障點喔(這是重點)
謝謝您 感恩喔

网友:
scottwang  那賣萬金油沒有加金子,牛油沒有加牛,蜈蚣油沒有加蜈蚣,那怎麼辦呢?  發表於 1 小時前
我也在想辦法 無法可辦

MARCO  還有人賣嬰兒油,沙拉油,機油  發表於 昨天 07:58 PM
這個更頭痛 也是想辦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