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2S3000T顯示器無影無聲

楼主(2013-11-09):
小弟的奇美TL-32S3000T顯示器.目前發生異常.狀況如下:
送電待機燈(紅燈)亮.開啟電源轉成綠燈.不過螢幕有背光.沒有影像沒有聲音.旁邊的選擇鍵(選單/選台/音量/輸入源)全部無效.
拆開送電:ON/OFF有3.3V電源.其他5V/12V/24V分別為5.2V/12.1V/23.9V--那應該是電源板沒有問題.接下來小弟就都不會了.故求助版上諸位先進.
這機子很奇怪.型號是TL-32S3000T.不過機內的主機板標示是TL-22W6000T.顯示器是小弟接收我朋友昇級的舊機.所以不知原來就是如此?還是被移花接木了?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將您的T-CON及面板對照一下就真相大白
順便可以遵守一下規格!
感謝您

楼主:
對不起!小弟第一次發言.未詳讀版規.謝謝bigger12 大大提點.

网友A:
主機板壞~~維修需要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壞~~維修需要功力~~

小弟非電子科班.檢修這主板可能太吃力了.
照jackhiphop大大您的意思是說:再買一塊TL-22W6000T主板?

网友:
邏輯壞也會這樣.

网友A:
這型遇過壞的有(我遇過的)電源版(你的正常)主機板 面板  就這幾樣  目前遇到壞的地方

我沒有百分之百確定主機板壞  但有80%是他壞  邏輯板可以拍起來上傳看一下嗎  (你的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遇過壞的有(我遇過的)電源版(你的正常)主機板 面板  就這幾樣  目前遇到壞的地方

我沒有百分之百確定 ...

大大哪一塊是邏輯板?拆開塑膠背板就看到這2塊.另一條從主板CN9連接出去有一條(細線很多/靠近電源板)線的另一頭的電路板被鐵片遮住了.
大大您所謂的"不太正常"是?!
圖二中那2組白色得排線如何拆下?不會拆怕拆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哪一塊是邏輯板?拆開塑膠背板就看到這2塊.另一條從主板CN9連接出去有一條(細線很多/靠近電源板)線的 ...

黑色排線扣板平均施力往上掀開即可.

网友B:
注意 V315B3-L04面板壞會燒毀T-CON   V315B3-C04  ( 面板PC板和鐵板短路)

楼主:
邏輯板是V315B3-C04.不過邏輯板看來似乎是主管影像部份的問題.小弟這台還"沒聲音".個人主觀偏向"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 V315B3-L04面板壞會燒毀T-CON   V315B3-C04  ( 面板PC板和鐵板短路)

面板PC板與鐵板短路!?
面板PC板是指邏輯板上白色2條扁平線接到面板端的2片PC板嗎?
與機箱的鐵殼短路嗎?
拆開看了.沒發現.不過也不會拆了.
搖一搖有聲音.不知接下來如何拆?

楼主:
感謝lcd5426先進提供維修方向
目前比照對岸維修資料.發現V315B3-CO4的編號:FP1開路及編號QP2已拆下.不過找不到FP1保險絲的規格.不知有前輩是否知道?或是一般都用多大(幾A)的替代?編號QP2的型號是SI-2343 P-Channel 30 V (D-S) MOSFET.不知何處買的到?或是可用其他型號的替代品?
對岸都是直接短路

网友:
315B3-L04的奇美屏邏輯板型號(V315B3-C04),都是一個通病,都是邏輯板的12V的保險燒斷和符號是QP2燒壞.萬一直接換好的邏輯板上運氣好的還能工作,萬一運氣不好的一開機邏輯板的符號是QP2就燒壞QP2和保險的起因是屏上面的鐵片與屏裡的12V小電容與屏鐵片地碰短路,處理此問題.用膠帶與鐵片隔絕。

邏輯板修復也好容易,把燒壞的保險換上,QP2燒壞無須換,QP2拆掉直接用細線接通即可.

FP1保險絲直接用細線接通即可

楼主:
放了好幾天是因為買不到規格品.因為也不知道規格為何?只好亂買
FP1用電子街的SMD-3A保險絲.QP2用沒屋頂的AP2309GN.
T-CON換完零件.總要上電看看如何?
上電!沒冒煙.螢幕有藍底出現.算是好的開始.測了對岸提供電壓測試點.啊!右上方23V電壓偏低.只有19.8V.不知是不是QP2的關係?
接上訊源.有聲音有影像.應該算是修好了吧!
感謝版上大大提供維修方向.更謝謝lcd5426大大.
總要上張圖吧!算是慶祝!

算是完修圖2

算是完修圖2

网友:
奇美這種的問題也很多,習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