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華碩 ASUS PW201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09):
華碩 ASUS PW201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無法開機(使用觸控OSD SW)

型號

拆機照

先量測外置電源變壓器12V/6.67A輸出正常

再往後量測P-MOSFET(9435P)燒毀*1無輸出電壓

更換2顆9435A後有電壓輸出了(3.56V)

(3.56V)再供應給U17(AIC1084-1.8V)輸入腳經內部穩壓調節電路後輸出正常1.78V可以開機了,主機板老化電容更新*很多顆

6燈高壓板

面板型號

完修測試

网友:
W大大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恭喜完修 ~ 華碩的"高階"螢幕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楼主:
TO:atun大
電源部分1個小時就搞定。

其它的才難搞:
1.裸測熱機2小時都沒異音,組合後再測試沒多久就發出高頻音,拜讀您的大作~~將左下角那邊的小電容全換也未改善,後來用水管聽診發現330電感嫌疑最大,更換各種電感測試拆拆裝裝無數次,斷續歷經3天最後才搞定(還是atun老獅厲害,只花一個晚上就搞定)。

2.觸控OSD SW異常~~音量或亮度會跑到最小或最大,情境模式快速切換,自動調整等等~~
也是熱機後不定時發作,更新24C32無效,更新74HC4053D無效,觸控板拆拆裝裝無數次元件、IC補銲
、洗板烘乾無效,最後不知怎麼搞到3.3V輸入濾波電容(4.7UF)發高燒(手燙到),拆下量測已短路了-->更換一顆10UF鉭質電容後測試,竟然莫名奇妙好了,也是斷續歷經3天才搞定,超難搞真難賺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高手就是這簡單的搞定,恭喜完修

网友:
之前我也有修到這一台.症狀一樣我也是換一大堆電容和9435就搞定(20吋賣合搞工)..恭喜完工..

网友:
鍥而不捨的精神,真的佩服

网友:
真是厲害~!  一側就知道哪裏出問題了  小弟還在多多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