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將北橋拆了~結果主機板焊點錫連成一起怎麼救

楼主(2013-11-09):
紅圈部分

紅圈部分

网友:
用吸錫線

网友:
圖好小...不過沒差...
吸錫線+1
其他方法我不會....

网友:
拿的時候....不要用推的  要抬起它來  像吃豆干一樣 筷子夾住 夾起來

可以用烙鐵 把錫整理一下  一般而言晶片下來後就會吸錫線 整理焊點 再來清潔 之後才焊回晶片

第一次拆BGA晶片嗎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喔^^

楼主:
我用吸錫線還是沒辦法~加了有鉛錫再用吸錫線結果更嚴重~主機板一些銅箔露出~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吸錫線還是沒辦法~加了有鉛錫再用吸錫線結果更嚴重~主機板一些銅箔露出~完蛋了~ ...

大大,你會不會太用力啦??

网友:
烙鐵溫度不夠就會妳說的這樣..加溫吧!

网友:
你可以拿放大鏡看一下,仔細看線路露出的點是否連通,一般都是接地點,沒差的,露出的銅箔是連通的只是防焊層被刮掉,前幾天我處理一張m2n-e ,比你還嚴重,照樣回焊ok~~不過你這張挺高檔的,我有修過,但修不出來,cpu供電的部分似乎有加入app apa功能,ati 雙橋真的很難地說~~

楼主:
嗯~是接地的~所以我把北橋焊上~開機成功~謝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接地的~所以我把北橋焊上~開機成功~謝謝大家的指導

恭喜您修好囉~~請教一下,您如何判斷是北橋 NG呢?

网友:
無鉛的鉻鐵的溫度調一點,用吸鍚線加焊油,
再來就您的功力了!

网友:
恭禧完修嘍。只是不曉得它是啥狀況要拆北橋。呵呵

网友A:
我覺得好怪,有辦法拆北橋+焊回北橋 ~~~ 卻不知如何處理焊點錫連成一起怎麼救??

真的很納悶???

難道說是有BGA返修台,但是本身是新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好怪,有辦法拆北橋+焊回北橋 ~~~ 卻不知如何處理焊點錫連成一起怎麼救??

真的很納悶???

我也很納悶,倒不如說是好奇怎修的@

网友:
能夠焊回北橋.功力是非常有.我就不相信除錫不會!

楼主:
我有BGA機~剛買的~所以功力還不夠~

网友:
沒關係壓 熟能生巧

网友:
接地點常常會被弄破皮
導致線路連接

所以基本上可以先用三用電表確認
是否接地

通常那一整片的都是接地點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

网友(2013-12-21):
BGA機是回和機嗎?查了一下~

一開始以為是 遊戲BGA的BGA 也就是說...問題檢查機....

网友:
遊戲BGA的BGA......

對不起....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