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SAMPO聲寶電漿電視時間性無聲影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09):
機型M-42S19

症狀:開機時要先禱告,否則有時會無聲影(待機燈亮綠燈)

拆開背板

電源板

在開機正常有聲影時檢測電壓是否異常?

量VS為204V,正常

D5V量取得5.3V,正常

D3V3為3.4V,正常

翻到背面看看是否有包焊,結果大致上都OK!

拔掉插頭,按電源鍵數次,毛病終於出現了!
只聽到RELAY喀一聲,量VS等..電壓都消失,只剩D3V3正常
由此判定這應該是電源主要供電迴路出了問題!

那就從最簡單的控制主電源RELAY開始查起

測線圈電壓為0V

橋式整流無AC110V

主濾波電容從DC150V慢慢降至0V

由線路繞來繞去,看起來似乎是KIA324F IC為可疑

經查詢此IC第4腳為VCC,測量結果有20V進入,其他腳電壓應該是多少V?就搞不清楚了!
不管了先換再說,更換新品後,結果...哈....哈...哈....無效!

再往上查IC8601 viper22A振盪測出的2組電壓為20V,依電容耐壓值判斷應合乎常理

但旁邊另一顆電容為何無電壓?

再往上查晶體B985

B腳 20.9V

C腳 0V

E腳 21 V

奇怪?這應合乎PNP晶體的工作特性,C腳應要有電壓!

再量光耦合的輸入端為1V ,正常

再往回查,KIA78R15P1

經查詢此為穩壓IC,第4腳為控制腳位(量取電壓有3V)

換掉穩壓IC後,測晶體B985 C腳已有19V,而穩壓IC第2腳也有15V輸出了!

測主濾波電容電壓為397V,正常

再測2顆RELAY線圈電壓大約12V,正常

將機器組回測試多日,開關數百次,舊疾未再復發,完美的畫面再度呈現

不良零件

維修感言:偶發性的故障,維修起來感覺特別的累(軟腳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辛苦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對整體功能與電路了解跟清晰~
謝謝分享

网友A:
果然是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老手!

回smil097大
小的不是老手,第一次維修此板,又是時間性的故障,所以才會感覺特別的累!(加值又不能加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mil097大
小的不是老手,第一次維修此板,又是時間性的故障,所以才會感覺特別的累!(加值又不能加價)~~~ ...

讚喔 完美演出  恭喜完修

网友:
小弟手上剛好有一台同型號.與同故障問題的機子.看完ㄚ正大的維修實例後.依樣畫葫蘆.還真的可以開機了..
還有謝謝ㄚ正大的不吝指點.才能修好..謝謝

网友:
解說非常詳盡
辛苦大大細心    感恩

网友:
詳盡的解說,佳作一篇

网友:
辛苦大大    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2013-12-15):
圖解仔細又讓我學到了,感謝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2014-12-14):
很有參考價值的發文

网友:
薑還是老的辣--很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