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液晶電視V32ECHK畫面異常請問

楼主(2013-11-09):
路邊跟阿婆收的200元
故障如下圖橫條會跳動
還沒空拆先來請教大概可能會是哪邊的問題
我是覺得也是希望是AD壞可以直接改公板就好^^
謝謝!!

楼主:
哈哈~沒人有意見
先拆在說吧~"~

网友A:
這好像是視訊盒金手指的地方接觸不良,把視訊盒重插就好

网友B:
路過看看喔  因為我也不會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路過看看喔  因為我也不會修

你都不會我更不會.來來來請請喝一口就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不會我更不會.來來來請請喝一口就會了...

乾一杯

网友:
喔~花200元已經賺到了電源板.啊~~~忽然被斑馬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視訊盒金手指的地方接觸不良,把視訊盒重插就好

不知道也~有插電視盒是像早期無線電視台無訊號這樣
把電視盒拔掉就變~班馬???
插金手指好方法~謝謝
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不會我更不會.來來來請請喝一口就會了...

當這裡是酒店包箱呢~"~

网友D:
來跟勇哥加油囉!
這台內部有沒銹斑或是淋雨水痕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來跟勇哥加油囉!
這台內部有沒銹斑或是淋雨水痕說~

剛剛拆了~內部很乾淨也~
但是不會修~應該也是公板伺候

楼主:
拆了~~~
補3張圖~

网友:
連接T-CON(邏輯基板)位於圖3下方的基板,它的連接線排線清潔重插試試!

网友E:
主板上RAM附近排阻/排容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RAM附近排阻/排容檢查一下

謝謝版大回覆~
已經改公板了
功力不夠>"<

网友A:
你的電視沒壞,主機板與視訊盒接觸的地方,用橡皮擦擦一擦,讓金手指亮金金,
沒接視訊盒是像斑馬線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視沒壞,主機板與視訊盒接觸的地方,用橡皮擦擦一擦,讓金手指亮金金,
沒接視訊盒是像斑馬線一樣. ...

阿災~清過後情況一樣~除了power鍵有用~其他按鍵都失效
已經改公板了~

网友:
這是視訊盒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