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電視抓不到視訊盒!

楼主(2013-11-09):
視訊盒編號是 TU-TAHD01N 用在 42"電視。
其它訊號輸入都正常顯示,唯電視不見?
按選單輸入項,第一個是電視選項,進入後全無內容連選台的數字也沒出現。

進入設定也沒出現相關選單,好像未接視訊盒狀況。
有重新插接過兩條線結果一樣?

請問是視訊盒壞了還是電視機主板問題。謝謝。

网友:
沒圖沒真象!
發文請看一下版規哦!

网友A:
是這個~
應該要加一個字!『爛』!

网友B:
訊號源選單圖.

网友:
是視訊盒的問題喔  上個月處理一台,還在保內請原廠來更換了,所以我確定是視訊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

視訊盒故障,好吧,告訴你這個視訊盒故障率100%,你如果要自己處理,告訴你中央那個大散熱片退掉,那個大IC重新植珠,保證ok。

网友:
發錯文了

网友D:
自己有能力的話  那個bga ic 重用就好了   只要看到這台視訊盒就他壞了

記得修好後要散熱用好  不然很快又死了

這散熱設計有問題  ic 整合 也太熱了

這跟原廠買一顆是4500元(已無料了)有錢也買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

應該要加一個字!『爛』!

atun 兄,我這裡有多一個32吋三洋視訊盒,不知可裝在其他不同呎吋的電視上

感謝告知 ~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un 兄,我這裡有多一個32吋三洋視訊盒,不知可裝在其他不同呎吋的電視上

感謝告知 ~  ...

我是剛好遇過!
問了『阿資大大』地~
你該問他~
我啊~尾指都排不上ㄋ~
問啊之資大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訊號源選單圖.

lcd85311230 大

我去買底片 再來拍照喔 請等等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cd85311230 大

我去買底片 再來拍照喔 請等等喔

底片難買.用數位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片難買.用數位也不錯.

讚喔 用數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

應該要加一個字!『爛』!

是的,就這一顆。我PO的太慢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訊號源選單圖.

以補上,這選項按下OK後,畫面全黑無任何內容。

不接視訊盒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視訊盒故障,好吧,告訴你這個視訊盒故障率100%,你如果要自己處理,告訴你中央那個大散熱片退掉,那個 ...

感謝 yat208 提供資訊。

謝謝,目前設備不足處理這CHIP 只好另想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有能力的話  那個bga ic 重用就好了   只要看到這台視訊盒就他壞了

記得修好後要散熱用好  不然很快又 ...

謝謝。哪只好等待機會了。目前到處問都沒有這視訊盒了。

网友:
花什找什.連都不用花.去跟第四台要一台數會機上盒就好.

网友G:
1.這視訊盒是有口皆碑的爛,又無BGA設備回焊~~確認電視可正常顯示(以VGA模式接電腦可正常顯示 )
2.到燦X or 全X電子賣場~~買一般接LCD or LED螢幕用的外接視訊盒~即可

購買時需仔細看該"外接視訊盒",能提供的解析度及尺寸,一般來說至少要2xxx以上的價位才能用

  價位2XXX以下的,基本上支援的尺寸及端子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1.這視訊盒是有口皆碑的爛,又無BGA設備回焊~~確認電視可正常顯示(以VGA模式接電腦可正常顯示 )
2.到燦X or  ...

就回了不用花錢的.
還在打要錢的.

网友:
重植不一定能排除無訊號輸入狀況(需靠運氣,機率還算高)

此視訊盒 32" 42" 均會裝配,公司尚有備品 $3450 價位不低,又因常壞(約1~2年就有故障風險),

建議客戶端加裝選台器根本解決

小小經驗供你參考

网友:
看來我幫友人貼的這台,這麼多大大說爛,還能貼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