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lin KTP-509WL ~~不過電求救~~

楼主(2013-11-10):
某天發現Kolin KTP-509WL不過電,這是台子母機,現剩下子機能用,母機卻掛了,導致子機也沒路用了n_004| ~~請問一下該如何查起呢?
機子型號

電路板

變壓器型號

變壓器上標9V,可是三用電錶卻顯示12.5V??請問有影響嗎?

网友A:
變壓器上標9V,可是三用電錶卻顯示12.5V??請問有影響嗎?
應該沒差別
要基本查主機板---電源有無進來------接頭有無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上標9V,可是三用電錶卻顯示12.5V??請問有影響嗎?
應該沒差別
要基本查主機板---電源有無進來------接 ...

請問你是指接頭母座的地方嗎?有電壓進來n_08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指接頭母座的地方嗎?有電壓進來

要查一下進來還有主板上的電壓-------------------如不知道量那找最大容量電解電容---量一下有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查一下進來還有主板上的電壓-------------------如不知道量那找最大容量電解電容---量一下有沒有電 ...

有電壓,電壓如圖,但不知v對不對....

网友:
有電源----------這就要有點專業才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