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路零件

楼主(2013-11-10):
不好意思,我想仿製這塊電路,但是有兩個零件不知道,想請問各位這是什麼零件

网友:
大大好,請加註電路功能說明.
圖中紅線左側零件似電容,右側似穩壓二極體.規格可拆下測量.
黑線:-12V,那地線在哪?

网友:
電路板可以用去漬油清乾淨 或是從愛車裡抽一些油來清理

1是電容 並聯在R上面應該是要防止不必要的震盪或感應
2是ZD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