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聲寶 LM-32S2F 電源板715T2804-2

楼主(2013-11-10):
這幾天家裡的兩部同型的SAMPO聲寶 LM-32S2F不約而同的出現無法啟動的問題,同樣都是按開,待機燈號由紅燈轉綠燈,但背光一直沒被點起來,但有時就可以,但背光亮起正常看電視時,又發現背光會答答答的閃,兩台都一樣,這兩台都是換過AS15,爬文過後, 才知這是電源版出了問題,拆開量測後發現當無法開機時,12V與24V都無輸出,但5V有輸出,可開機時,12V與24V與5V都有輸出,但12V只輸出10.8V,24V只輸出22.8v,5V則正常,先去買了顆L6599D,換上測了一下, 開機就較正常,但是偶爾還是有不開機的狀況,將版上所有的電容換過,當開機時,再測電壓, 還是一樣, 無法達到24V與12V的標準輸出,
請教各位有經驗的版友與先進們,這片板子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感謝 以下是這電路板的電路圖 懇請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照片呢?

sweatwa大 還沒有拍照 現在去買(底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eatwa大 還沒有拍照 現在去買(底片)

w大 現在很少用底片了啦
應該是要買記憶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大 現在很少用底片了啦
應該是要買記憶卡吧~

現在很少用底片 ?  現在底片很少用 所以買不到
所以還沒有相片

楼主:
抱歉 發帖時我只附上電路圖,我找到相片了, 如下: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反面

電源版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呢?

sweatwa 我已貼上照片 麻煩您指點一下 感謝您

网友:
可能B+380V電壓不正常.有下降現象.查查看.

网友:
參考電源電路,直接將5V送至PS_ON端,則B點電壓應為High,接著VCC也為high,最後L6599得到供電而開始工作.(無12V/24V查修路徑)
且電原板各組輸出電壓皆無電壓取樣回授,輸出電壓要準確,應是不易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