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JoyBook A52E 嚴重短路

楼主(2013-11-10):
筆電型號:BENQ JoyBook A52E 主板型號QUANTA AK2
    可調電源調好筆電電壓電流後,嚴重打表,後發現是公共點VIN短路,查出公共點濾波電容短路,解決嚴重短路。又接可調電源待機電流0.15A以上至0.2A間後停在0.16A,查待機電路及其負載(系統供電IC、EC/KBC、南僑),系統供電IC發燙還看到打火,系統供電IC=MAX8744ETJ+目前無此IC
主板實物圖如下

BENQ JoyBook A52E主板

BENQ JoyBook A52E主板

系統供電IC圖如下
不知加焊系統供電IC(兼待機IC)是否可試?
還是需更換IC+重植
有大大知道哪買得到供電IC?
順問可否介紹優質洗板水+助焊劑(或膏)

网友:
路拍沒,就只能淘了。

网友:
先將 IC 拆下在量測是否還有短路現象 , 才造成 ic 燒毀 .

露天拍賣搜尋應該很多人在賣

楼主:
露天未找到,掏寶網對岸訂購又麻煩不知如何購買?
MAX8744ETJ+有可通用代換的其他型號?

楼主:
我買的助焊劑很差,在修公共點VIN短路時,拆濾波電容有試熱風槍助焊劑會點著叫聲,很差很差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的助焊劑很差,在修公共點VIN短路時,拆濾波電容有試熱風槍助焊劑會點著叫聲,很差很差很差

這種幾十元的千萬不能用,會漏電,有次因急用用這來焊接io,結果焊好後會亂跑碼.....不然就是焊完後要洗的很乾淨

楼主:
能介紹認為優質助焊劑嗎?

网友A:
查看3v 5v短路,
max8744發燙不一定故障,
有可能後端短路引起,
送上電路圖 A52E.pdf (1.11 MB, 下載次數: 45)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天未找到,掏寶網對岸訂購又麻煩不知如何購買?
MAX8744ETJ+有可通用代換的其他型號? ...

露天拍賣 搜尋 MAX8744E 就有了..你怎麼會搜尋不到

楼主:
後綴不同可代換嗎

楼主:
嚴重短路 處理過MAX8744附近濾波電容,有用先前講的便宜助焊劑熱風槍吹過,不知是否為當時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嚴重短路 處理過MAX8744附近濾波電容,有用先前講的便宜助焊劑熱風槍吹過,不知是否為當時引起.... ...

拆pl4和pl5 再量max8744有無短路

网友:
曾經也是助焊劑的受害者
只是用再電源供應器的蕭特基..因為電路板間隔很近
高壓的mos 就掛了

楼主:
PL4、PL5→對地阻值分別125、 129
判斷系統供電IC問題?因可調電源待機電流0.15A以上至0.2A間後停在0.16A
且系統供電IC摸起來不只發燙是很燙手
不知如此分析維修思路正確嗎?

网友B:
這是酸性的助焊劑  會漏電 (高壓 高感度的場合) 會咬板子(銅箔蝕裂 外露)
要用去漬油清掉它 才保險

网友:
這東西 一分錢  一分貨

网友:
http://www.reok.com.tw/goods-561.html
這裡有max8744
PGOOD3 PGOOD5 量一下對地阻抗是否過低,如果過低拆除兩個0歐電阻測量兩端以確認內部短路還是外部短路,如果內部短路直接換該IC,如果外部可用加電壓方式確認後端零件哪一個發燙

楼主:
未拆0歐電阻時:
PGOOD3 (Pin 27) →對地536
PGOOD5 (Pin 14) →對地536
再來該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酸性的助焊劑  會漏電 (高壓 高感度的場合) 會咬板子(銅箔蝕裂 外露)
要用去漬油清掉它 才保險 ...

很危險
以用環保去漬油清過了

楼主:
MAX8744ETJ+個腳對地:
1 → 0           9→641         17→129     25→572
2 → 628        10→0          18→599     26→568
3→661          11→493       19→0        27→536
4→603          12→887       20→441     28→124
5→493          13→127       21→475     29→771
6→493          14→536       22→644     30→491
7→641          15→566       23→598     31→659
8 →0             16→571      24→125     32→649

楼主:
VIN近DDR2插槽有接1顆很小貼片IC 6隻腳
PCB主板上斜接無標號如Uxx很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近DDR2插槽有接1顆很小貼片IC 6隻腳
PCB主板上斜接無標號如Uxx很怪

那是排阻或排容
顏色 不是黑色就是棕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PL4、PL5→對地阻值分別125、 129
判斷系統供電IC問題?因可調電源待機電流0.15A以上至0.2A間後停在0.16A

pl4 pl5對地異常偏低
你斷路後再量一下是哪邊短路
參考電路圖你應該就知道我再說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拆0歐電阻時:
PGOOD3 (Pin 27) →對地536
PGOOD5 (Pin 14) →對地536

目前來看您該IC的外部線路並無短路,所以應該是內部短路造成的發熱,應該換掉就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3v 5v短路,
max8744發燙不一定故障,
有可能後端短路引起,

謝謝熱心提供電路圖,
max8744發燙不一定故障,有可能後端短路引起→PL4、PL5之對地阻值分別125、 129

楼主:
怪了
我拆下MAX8744後未接上VIN又短路了WHY

楼主:
不小心焊接將PC98 和 PC103 並聯了
=VIN短路LDO5
會燒壞何電子元件?

楼主:
拆下 MAX8744ETJ+
3V對地短路→下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