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光觸媒電子扇

楼主(2013-11-10):
電子式立扇,長像都差不多

仔細看! 這台多一個光觸媒功能

開啟光觸媒,就是五燈木頭大

不就是半波、10K/1W 點亮LED ,它有什麼效果?

相關帖子

网友:
那不是一般的LED。

网友:
UV紫外線(藍光LED?)-光觸媒LED-應用:可淨化空氣,也可模擬人體吸引蚊子並滅蚊.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DMAL07&ROWNO=3
可上網尋找光觸媒的原理及應用.
但因UV紫外線會傷害皮膚,故以光觸媒材料塗於LED表面,.
http://mypaper.pchome.com.tw/gachen/post/1311873498

网友:
既是以觸媒塗抹於LED表面,那就不可太用力擦拭LED表面囉.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過是低階版沒光觸媒的........

网友:
捕蚊燈那各我記得一段時間後塗料就會失效的樣子?
後續建議的是教人用雪芙蘭這類的油塗在上面,讓其產生二氧化碳吸引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