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想買個料件,可是我人在澳洲....

楼主(2013-11-11):
最近手邊有個HP筆電出現了液晶螢幕背光板不過電的情況,後來查了下是線材有斷掉。

查了液晶面板,用的料件是DD0U33LC020這條線,ebay的澳洲版沒得買,US的不跨國發這料件。
淘寶查了一下也沒有,請問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可以買到這個線材?

网友:
有斷線就看斷幾條線,飛線過去就好了

楼主:
很怕一飛要飛一堆阿..

而且目前卡在我在這邊沒有太多工具,烙鐵也沒,結果還是要上網買烙鐵跟飛線

网友:
或許買飛線和烙鐵來得容易.......

网友:
如果LCD PANEL 30 PIN 連接器沒壞
另外接底板那頭也沒壞
最好還是自己飛線補救
不然就要找 HP 或自己淘寶

楼主:
測了一下應該是最後
LED_EN LED enable pin(+3V Input)
37 ECR_EN Dynamic Backlight Control (High Enable)
38 VLED LED Power Supply 7V-21V
39 VLED LED Power Supply 7V-21V
40 VLED LED Power Supply 7V-21V

這些線有幾條的某個部位斷掉...
所以我飛線是把這些線剪斷疑似斷掉的部份後拿新線左右焊起來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了一下應該是最後
LED_EN LED enable pin(+3V Input)
37 ECR_EN Dynamic Backlight Control (High Enabl ...

妳可能得再拍一下,它原來接線的方式是怎樣的,這樣大家比較容易給意見,給的意見也較有用.

把接線和接頭靠近一點再拍,拍清楚一些.

抱隻無尾熊一起拍也行啦 ...

楼主:
這接頭要從中間弄出來有很大的難度吧 ... 囧

這邊買不太到漆包線來當飛線,在想要不要直接把那個有點斷路的地方用銲錫直接硬上...

對不起這邊市區沒有無尾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接頭要從中間弄出來有很大的難度吧 ... 囧

這邊買不太到漆包線來當飛線,在想要不要直接把那個有點斷 ...

找不用的網路線,多芯線,耳機線,喇叭線,手機充電器的電源線等等,若整條線太粗的話,就抽出幾條細線包覆膠帶當一條用,再做兩端斷線的焊接.

网友:
S大說的沒錯,如果再不會就努力爬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