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450W電源供應器上電後自動斷電求助

楼主(2013-11-11):
該電供原本損壞情形為上電約10至20分鐘後會自行斷電,再繼續觸發就不會開機,經測量版子上的電解電容後,均在正常值範圍,後將該板子上MOS FET換新,結果變成更嚴重,上電後約2、3秒就關機,新手上路,煩請給個維修方向,謝謝。
正常上電(加兩個硬碟當負載)時
12V正常
5V正常
P.G=5V
3.3V正常
當自動斷電後測量光耦合器,其中一個原本事19伏特,掉到剩下不到5伏特,另外高壓電容沒有放電到趨近0時無法再讓這個電供起動。

网友A:
光偶附近的電容先拆下來測量,應該是有容值下降的了!!

431最好是換新!!  因為431也是常會有漏電故障情形,  可以與新品對照一下數值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偶附近的電容先拆下來測量,應該是有容值下降的了!!

431最好是換新!!  因為431也是常會有漏電故障情形, ...

用TL431A代替更換後故障情形一樣,光耦合附近電容已經地毯式量了一變了

网友B:
原本的mos有問題嗎?
電容建議更新,有時候量測是正常的
但就是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mos有問題嗎?
電容建議更新,有時候量測是正常的
但就是無作用

原本MOS測量時兩比較後個數據不同,所以全部更換
電容有一些瘦長型的我叫難購得,我換完後再回覆

网友:
注意最後一句,理由在那,

网友C:
看來是有保護作用發生 !!!

找一下 管理過壓 ,  過流的保護 IC  !!

測量其正常與不正常時的腳位上的電壓  !!

並 PO 上所有數據 !!

网友D:
啟動後量測一下PFC電容有沒有升壓至320~350v,我猜應該是停在150v,請檢查一下PWM子板IC,

靠近PFC線圈的那一小片電路板,IC應該是L65xx,修過三台故障情形和你類似都壞同樣一顆IC,

從低壓查到高壓換下的材料和你一樣時好時壞,一帶上負載電壓就異常,不曉得是不是設計不良的問題

悶在那空隙裡不壞也難....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啟動後量測一下PFC電容有沒有升壓至320~350v,我猜應該是停在150v,請檢查一下PWM子板IC,

靠近PFC線圈的那一 ...

PFC電容經測量值為160多伏,這個IC我網路購買後還上在回報,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mos有問題嗎?
電容建議更新,有時候量測是正常的
但就是無作用

電容已換新,貼片電容除外,狀況仍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是有保護作用發生 !!!

找一下 管理過壓 ,  過流的保護 IC  !!

那個IC在下圖這個位置,要量有點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啟動後量測一下PFC電容有沒有升壓至320~350v,我猜應該是停在150v,請檢查一下PWM子板IC,

靠近PFC線圈的那一 ...

那個IC是CM6800TX,已經購買換新了
,換完PFC電容兩端電壓是170V
仍然是上電後過一下子自動斷電,沒負載也是會斷電

网友:
PFC看來沒升壓

网友:
PFC子板旁的交直流轉換控制IC xx0270您畫圈左邊那顆八腳IC,和附近的電路元件檢查一下,

故障的地方應該就在這幾個部分.

网友A:
測試一下加負載後的輸出電壓是否變化過大,  有可能3腳晶體有漏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一下加負載後的輸出電壓是否變化過大,  有可能3腳晶體有漏電了

加兩個硬碟當負載前後電壓變化不到0.2V

楼主:
能力不足,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