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BM T40 不開機之維修

楼主(2013-11-12):
剛到手時狀況為,插上變壓器時充電指示燈"亮",按下電源開關鍵後毫無反應(單獨使用外接變壓器或電池皆相同)。
首先接上電流表為0.08A(正常應約為0.02A),似乎有微短路現象。拆機吧!
拆出主板打公共阻值為375(正常約為500左右,我使用之電錶二極檔開放電壓為1.3V,故屬正常數值)3.3V與5V也正常,正納悶為何待機電流偏高???突然觸摸到南橋發燙,心想如是南橋的話就只好放棄了....
找出供給南橋的待機芯片U51(MAX1845)應有1.8V卻沒有出來,難怪南橋會發燙(當U51供電不正常時,南橋亦會發熱,此現象為本機之特色,Google得知)。
從頭找起,待機時應有 3.3V 5V 1.8V 1.2V,唯獨1.8V未出其餘皆正常。首先查找U51之工作條件:
1.PIN4, 16V正常。2.PIN9,21,22,5V正常。3.PIN19,25 ,5V正常。4.PIN10 ,1.5V正常。5.PIN11,3.3V亦正常開啟。
全部滿足,只好拆下U51。因無料想先試試待機電流有無變化,0.02A(心才想正常了,突然瞬間)→0.08A →8A趕緊切斷電源,這時也傳來一股焦味(這下把問題擴大了....... )。順者焦味邊測似乎Q40(FDS6986S)已被擊穿燒毀了 。先拆下Q40先放者吧!!

Q40 MOSFET

Q40 MOSFET

料到裝上Q40,U51後再打阻值又回到375了似乎還好(在此也學到了一個教訓~~)。上電,但待機電流仍然為0.08A且南橋依然發燙,難道不是1845之問題??
只好再次檢測周圍元件,R885,R884正常。拆下C366,C375容值也正常,再裝上時全部換新。再測狀況依然相同。
再來拆下D89,C393,測量正常(裝回時因無D89故只換新C393)。最後拆下C808容值亦正常(先放下,改天再往後端1.8V轉換成1.5V之電路查找吧!),因也有此備料所以順換新品裝上。
不會吧.....????居然南橋不發燙了,U51的1.8V出來了,待機電流也正常了(0.02A)。
按下開機鍵,電流開始上至0.6A後停止(應該正常了)。
後續裝上CPU,RAM再次開機,哇....許久不見的IBM出現了,這時突然感覺此LOGO真的有夠美.....啊......
此時心裡有個問號?為何C808的容值正常卻無法出電壓?看電路圖上之設計此電容為LOW ESR,難道與現在筆電中超級電容產生的通病類似嗎?因過大的ripple而不出1.8V嗎?
也希望先進前輩能告知原因,在此先謝過。

网友A:
可使用歐姆檔檢測該電容是否呈現阻抗異常

网友:
C393 是MLCC對吧?
MLCC 常常搞鬼呢

网友:
會不會電容的ESR值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使用歐姆檔檢測該電容是否呈現阻抗異常

想當初剛接觸電子時,最基本的測量電容好壞,就是利用歐姆檔來檢測大略好壞。
沒想到居然有了電容表後卻將它拋棄了......."見笑"
C808的容值正常但阻抗居然.........

C808

C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