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285TM 更換A/D板後,遙控器叛變

楼主(2013-11-11):
原始問題如下:
@上電後,待機指示燈亮<紅燈>,按power無反應<遙控亦同>,即電源無ON(HI電位送達).
指示燈也無變化。...研判是A/D板的問題
@因手邊剛好有一同型之主板(A/D),換上後,即可開機.但用遙控器卻都無反應.因東元此型好
像是大同OEM的,才想到此塊A/D板應該是從大同"殺肉"來的,遂用大同的遙控器試試,果然遙控
即正常。
@問題來了,小弟想請教大大們,該更換主板何零件才能變回,原東元所使用的遙控器???

^內部圖

^A/D板周邊零件

网友:
u9燒錄成東元資料就可以了  這型ad版(公版)  有用到的牌子有 青雲 f開頭跟大同東元家樂福 都有用  所以u9 ic資料都不一樣

网友:
我上次也是修一台一模一樣的,原本掛as15,修好測試後,換掛A/D板~ 心理整個幹死n_105|

楼主:
感謝jack大提點.U9要重燒資料,可能有些困難,,,,,是不是將U9對換即OK

网友A:
u9對換也可以~拆這顆跟焊這顆都需要功夫 不然會越用越糟糕

祝你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9對換也可以~拆這顆跟焊這顆都需要功夫 不然會越用越糟糕

祝你早日完修^^ ...

謝謝大大的告戒.既已找出答案,為不要衍生其他問題,還是建議客戶換遙控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