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左右2邊色階不同

楼主(2013-11-12):
各位前輩大家好.家中47吋LCD電視.最近畫面出現一半左右2邊色階不同.不明顯.但好像畫面底色如果是白色或淺色呈像時就很明顯(如圖).有將TCON更換過了.狀況還是一樣.是否就可確定是面板NG了............傷腦筋!

网友A:
簡單很簡單,困難很困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很簡單,困難很困難。

換面板 就會完修
手上有2台

网友:
同意WECAN+1
換面板完修

网友B:
目前我家的也是這樣 把亮度調到最低 就不明顯了 不過很暗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家的也是這樣 把亮度調到最低 就不明顯了 不過很暗就是了

這不是正確作法喔
(偷吃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正確作法喔
(偷吃步)

唉呀 沒辦法呀 自己用的 捨不得花那個換面板的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呀 沒辦法呀 自己用的 捨不得花那個換面板的錢

也是 SONY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 SONY嗎

是歌林~ 32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