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於Mcu傳輸的單腳神功.

楼主(2013-11-12):
阿乾大:
您出運了啦,信我者得永生 ...

沒有啦,是信我者,您的Mcu腳腳就變多了唷 ...

您沒有看錯喔,這是真的 ...

1. Mcu單腳傳輸資料,轉給移位暫存器8腳輸出.

2. Mcu單腳傳輸資料,送給LCD顯示器顯示.

應用於Mcu傳輸的單腳神功

您先看看,若有問題就提出來大家討論討論 ...

网友A:
利用調整CLOCK的Toff寬度,再配合RC電路將CLOCK轉化為DATA信號,果真是一指神功的代表作,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調整CLOCK的Toff寬度,再配合RC電路將CLOCK轉化為DATA信號,果真是一指神功的代表作,讚. ...

我以前一直想要設計一個單一信號控制H-Bridge多個信號的馬達控制信號了,以此電路,應該可以控制左右轉和停止3種信號了.

网友B:
哈哈 也貼過類似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45-1-1.html,
1 bit LCM 好用的地方在為沒有顯示的應用除錯,
不過與系統相連還要三隻腳(v,gnd,clk),
構想只要兩隻腳就可的電路( v/clk,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也貼過類似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45-1-1.html,
1 bit LCM 好用的地方在為沒有顯示的 ...

你貼的時候,可能天氣還太熱,我都沒有去太注意.
剛看了 下,居然看到stevencli,好久沒看到他了,怎麼好像躲起來了?

网友C:
scottwang大:
   感恩喔!! 74hc595真的很好用,也粉便宜!! 那一天再回收場剛好看到一捲就把她買了回來!! 師傅您需要的話不用客氣儘管說(74hct595d)因為是smd所以一直沒有用,我不會洗板子 smd轉 dil 板又貴森森!! 真希望有人可以"交換" PCB換IC  哈哈哈!!半導體業界聽到會"氣死"!!!
   上次我的 電子負載就是使用 74hc595把 D/A的資料轉了出去,只是還沒使用到 LCM,下次有機會再來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感恩喔!! 74hc595真的很好用,也粉便宜!! 那一天再回收場剛好看到一捲就把她買了回來!! 師 ...

不知ciko大有沒有空lay板子,如果自己lay板子,然後放許多smd轉接板,lay的時候注意空位,最後自己切板子,這樣應該就會比較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ciko大有沒有空lay板子,如果自己lay板子,然後放許多smd轉接板,lay的時候注意空位,最後自己切板子,這 ...

有在想LAY SMD 空電路板(多種pitch),之前的小電流轉換器也已LAY好了,尚未檢查跑線,等有機會製作時,再給SCOTT大一片測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感恩喔!! 74hc595真的很好用,也粉便宜!! 那一天再回收場剛好看到一捲就把她買了回來!! 師 ...

阿乾兄,需要這個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324072978

最近手癢,但是太忙太累,沒時間玩,要的話,我幫你弄點進來,
還有,STM8/32有沒有興趣?人民幣2元以內的8bit MCU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mmc/FM141/SC1244

网友B:
為什麼大家都用595而少用4094?
還有用74ls164的? 那沒有輸出latch 覺得很難用。 smt .8mm 還不難焊,.5 mm 就對助焊劑&焊錫要求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感恩喔!! 74hc595真的很好用,也粉便宜!! 那一天再回收場剛好看到一捲就把她買了回來!! 師 ...

lu大你好
你的是這個IC嗎.
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shift_registers/74HCT595D.html
哪種包裝呢, 它有4種不同的SMD.
最近有洗過板, 回去看看還有沒有剩下, 合用的話寄幾個給你
不過沒有鑽孔的, 類似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乾兄,需要這個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1808615178.18.IQyunx&id=193 ...

這個很好...
就是運費比較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大家都用595而少用4094?
還有用74ls164的? 那沒有輸出latch 覺得很難用。 smt .8mm 還不難焊,.5 mm ...

用4094好像也可以用吧......不過好像沒reset的樣子.......我也沒用過..用過的說一下..

一開始就用595了.......最主要應該是因為大家習慣用...LED點陣屏也用...量大...價格很競爭...便宜到脫褲子....一顆大概在1塊錢台幣附近就有了......... 4094的價格應該沒這樣子吧!!

595算是很好焊了....如果看不爽還可以一根一根慢慢精修.......遇到TQFP48這種真的就只能隨便焊了,一次拖焊反而成功率高......想一根根修可能會越修越糟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大家都用595而少用4094?
還有用74ls164的? 那沒有輸出latch 覺得很難用。 smt .8mm 還不難焊,.5 mm ...

595跟4094我都有在用,主要差異是輸出驅動能力,595比4094強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u大你好
你的是這個IC嗎.
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shift_registers/74HCT595D.html

XAIOLABA大:
    感謝囉!!

這是我的手頭上的IC 類型, 最小的是 74HCT595D   中間的是 AD1866R 想用來作 D/A 轉換器  最大的是 74HCT245 & 74HCT244 這是萬用的 幫我看看是否合適你的板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乾兄,需要這個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1808615178.18.IQyunx&id=193 ...

FATZEROS大:
   您累了嗎? "蠻牛" | "玩具" 二選一!!  我要用到的最好是 14~20 PIN 都可以用的(貪心)我不了解價錢不過幾百元的"簽呈"應該是可以"批"的下來的!!  請告知單價以及運費,大陸那邊真的一點概念都沒有,因為沒去過對岸,最近的距離是 金門的馬山觀測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XAIOLABA大:
    感謝囉!!

大大你看看這個配合你的595嗎, 對的話回去就開洗
這個設計劃好了有一個多月了, 因為出差中還沒洗過出來.

595_eagle_small_pcb

595_eagle_small_pcb

1比1的PCB印刷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大你看看這個配合你的595嗎, 對的話回去就開洗
這個設計劃好了有一個多月了, 因為出差中還沒洗過出來.

xiaolaba大您做這轉接板主要用途?兩排距離15.24是有特殊的考量嗎?

兩排距離如果做7.62mm(0.3in)似乎比較好,可以當作16 PIN SMD與DIP轉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xiaolaba大您做這轉接板主要用途?兩排距離15.24是有特殊的考量嗎?

兩排距離如果做7.62mm(0.3in)似乎比 ...

大大
這個純粹是自己玩的, SMD IC 變成插麵包板用的..俺沒有算過要怎樣排的呢, 類似這個

pl2303_pcb_test

pl2303_pcb_test

只是跟著軟體給的GRID SNAP, 最後才標尺寸方便印出來看的
因為現在很多IC都給她很小, 像最近TI申請的  LDC1000, 實際的腳小到不能行, 俺焊了好久才能開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你看看這個配合你的595嗎, 對的話回去就開洗
這個設計劃好了有一個多月了, 因為出差中還沒洗過出來.

xiaolaba大:
   一次洗16個還真是厲害喔!! 算是量產了!! 我對過我的 74hct595 沒問題!!
   你需要多少個595 才夠玩!! 總要讓我回報一下吧!!

网友G:
這個的好處是使用腳數少,MCU若沒特別要求也沒什麼問題
缺點就是MCU本身要配合RC參數來控制時序,
MCU本身若振盪頻率變更或用1T,6T,12TMCU時,程式也要作修正
所以作者也是定在PIC用8MHZ來工作,但也是看使用者來變化
而若有要求顯示速度時,變成2線式的模式就能免除一些問題
也能跳出被RC參數所限制,缺點就是又少了1個I/O,

网友:
引用 网友F:
595跟4094我都有在用,主要差異是輸出驅動能力,595比4094強太多了。

74HC4094 驅動能力與 595 差不多,
CMOS 的 CD4094 就少了將近一半,
不過 CD4094 好在可提高工作電壓,
有位準轉換需求時候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這個的好處是使用腳數少,MCU若沒特別要求也沒什麼問題
缺點就是MCU本身要配合RC參數來控制時序,
MCU本身若 ...

LEGION大:
   許久不見近來可好(發大財) 我先前有使用過 1T 的一點點經驗,不了解的是 發現 有的 LCM 12T可以用 1T卻不能用 相同的板子 不同的 MCU 1T STC15F204EA LCM 有的可以用,有的會亂碼!! 不知道是何原因!! 還有 4BIT 線驅動 LCM 12T OK 1T 卻不行...不知道這應如何解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EGION大:
   許久不見近來可好(發大財) 我先前有使用過 1T 的一點點經驗,不了解的是 發現 有的 LCM 12T ...

1T跑比較快......所以LCM開機等待以及時序delay要比12T MCU增加4~5倍以上(如果是跑迴圈延時的話)....

最糟糕的情況是要迴圈變數增加1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H:
1T跑比較快......所以LCM開機等待以及時序delay要比12T MCU增加4~5倍以上(如果是跑迴圈延時的話)....

最 ...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GION大:
   許久不見近來可好(發大財) 我先前有使用過 1T 的一點點經驗,不了解的是 發現 有的 LCM 12T ...

問題如同imcrazy大說的一樣,單純的速度問題而己
不同的LCM上面的DRIVER不同也會影响的
至於發大財的都是醫生,賺給醫生花大概都是這種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