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5求助

楼主(2013-11-12):
這台是同是從資源回收朋友那裡要來的,症狀為上電後畫面出現約1秒消失

背面,2008年1月出廠,已過保固

電路板,P+I板電源部份3顆1000U電容膨龜

電源部分電容更換,全板補焊

上電後症狀依舊,接顯示卡發現詭異的事,剛開機時顯示主機板LOGO,1秒後畫面消失,等到開機程序到了出現微軟國旗時,又是出現畫面,1秒後畫面消失,把D-SUB插頭拔掉,會突然出現未接訊號字樣,一樣1秒後畫面消失,插上D-SUB插頭,又是出現畫面,1秒後畫面消失

量AD板電壓

小弟懷疑AD板掛了,可是爬文這個情形超級IC會發熱,這台又不會

小弟修感情的,所以高壓點燈板,備用AD都沒有

請問問題點在AD嗎,麻煩各位前輩了

网友A:
畫面消失時燈管有亮著嗎?  你用手電筒照螢幕  看有沒有畫面
我感覺比較像燈管或高壓部分電路  不像AD板問題 個人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消失時燈管有亮著嗎?  你用手電筒照螢幕  看有沒有畫面
我感覺比較像燈管或高壓部分電路  不像AD板問題 ...

小弟一開始也是懷疑燈管線斷了,可是畫面是否出現是跟D-SUB訊號有關,也就是在D-SUB訊號從無到有的一瞬間畫面才會出現,畫面消失時,背光跟著消失

很像D-SUB訊號出現立刻點亮背光並顯示畫面,1秒後切斷面板訊號跟背光

如果是燈管或高壓問題,應該畫面會一直暗下去,而不至於會隨著D-SUB變化

网友:
測看看暗掉時5VSB還有沒有   或是其他電壓高低起伏

网友:
可能高壓ng不然就ad版程序跑掉!!

网友:
紅圈那ㄎ容值
對嗎?

网友:
看看燈管兩邊有沒有黑,如果有,換換燈管或者可以的。

网友:
您的症狀應該不是高壓壞就是燈管故障~AD的反應這是正常的....
XP要進入桌面前不是都會先切斷一下訊號嗎?自然螢幕會跟著關掉再亮起來~高壓部分故障隨即又暗掉~
標準的"亮一下"故障症狀.

网友:
我感覺跟AD無關 訊號從有到無 好像會重送 導致畫面暫時跑出來 如果有點燈器 可先點燈確定燈管是否可正常點亮 或高壓先接上新燈管 看是否可正常亮住

网友:
確認燈管是否有問題??
但這片幾乎都在PI版居多!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上電再量,P+I板EVA腳還有3V時面板就熄了,高壓可能有問題,同事立刻去找1台面板掛掉的CMV222來殺肉

用CMV222的高壓點這台的面板,燈管正常

用2235WM的高壓點CMV222的燈管,一樣一閃即逝

看來問題出在高壓

因為這塊DAC 19M010目測高壓電容沒異狀,2顆FET阻抗也都一樣,已經懷疑問題是PWM IC,晚上再來試試換殺肉IC,如果不行要建議業主換整塊的了

网友:
高壓的MOS看看是否擊穿,不然高壓變壓器可能NG,

楼主:
高壓的MOS未擊穿
高壓變壓器3組線圈阻抗630,2,750(由殺肉變壓器看,分別是細線,粗線,細線)應該也是好的

如果壞SMD電晶體,變壓器,PWM IC因為小弟沒的買料,殺不到肉的大多建議業主換整塊的或是公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上電再量,P+I板EVA腳還有3V時面板就熄了,高壓可能有問題,同事立刻去找1台面板掛掉的CMV22 ...

最大顆的那顆電容記得測 我遇過電壓正常 但是上負載 就不正常 後來是大電容400V的那顆掛了(外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顆的那顆電容記得測 我遇過電壓正常 但是上負載 就不正常 後來是大電容400V的那顆掛了(外表正常)
n ...

這顆用備料換過,症狀一樣

楼主:
小弟的殺肉板PWM IC為OZ9910,跟這塊的BIT3713腳位不合,已經通知業主換整塊的或是公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的殺肉板PWM IC為OZ9910,跟這塊的BIT3713腳位不合,已經通知業主換整塊的或是公板 ...

PI板如果確定腳位ON/OFF 跟VCC、GND、電壓一樣 基本上就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板如果確定腳位ON/OFF 跟VCC、GND、電壓一樣 基本上就可代用

小弟是從棄修的廢板上殺肉,如果手上有好的板子大概就代用了

楼主:
業主為了避免以後麻煩,買塊新品DAC 19M009更換後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