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器不點火,在地竟然買不到點火針!!

楼主(2013-11-12):
上星期聽到老人家說2F熱水器沒熱水,已經換電池跟瓦斯桶了還是一樣,叫我先看看是不是該換一台了。

八年的莊頭北熱水器,狀況也沒那麼糟,更何況上個月老人家才請人家來處理過熱水水龍頭流出過小的問題,而人家也順便用已經使用過的鹽酸水洗過熱水器內部。

先確認了一下原本的電池跟瓦斯筒......都還有餘,
那就檢查是否電池盒裡面彈簧生鏽或斷線......沒有。順便拿之前買的熱水器免電池供電器來裝。
再測試流量開關跟微動開關是否正常......動作正常,但是沒有點火聲
來回開關幾下水龍頭,覺得有聞到一點點瓦斯味,安全起見還是把瓦斯先關掉。
試個幾次發現......ㄟ~~母火管嘴竟然有點火苗,
只是很快熄掉,雖然沒聽到點火聲,但熄掉應該只是剛才瓦斯關掉的原因。
那就針對點火針檢查一下,因為以前在別處也曾經繳了1~200元學費請櫻花原廠來檢查熱水器不點火,後來才知點火針調高一點點(約0.5~1cm不等)就好了。照片所拍是已經調整好高度的。

奇怪!!看得到點火針的尾部,怎感覺好像沒看到針的頂部尖尖處?
用手一摸~~嗯?怎沒有針尖?
這東西應該不是消耗品吧,怎會這樣?難道莊頭北的是這樣嗎?

上拍賣網站找一下料,好像其實點火針是各家通用的,一支大約35元。但都是跟我印象中一樣尖尖的啊。
(下圖左邊那一根)

先轉開螺絲將原本的點火針往上調約0.5~1cm,螺絲鎖緊,再來打開水龍頭重新測試一下,ㄟ~~有熱水了。

好吧,先頂著用。適逢周末夜晚,等天亮再找店家看有得賣否,買得到就把它換掉還可以撐。
結果,不知道這廚具業是已經講好了還是怎樣,問了六家都沒賣!!
1.莊頭北原廠客服電話:全台灣都同一支,但電話會直接轉到當地的服務站。
   原廠解釋了一堆,說依法必須過去檢查一下,這樣也能確保客戶的安全(是沒錯啦,我也知道法規有改了)。
   但不賣零件給客戶。基本車馬費100元(不算貴)
2.花蓮兩家最大的水電材料供應行,沒賣。這個我還可以理解。
3.兩家某廠牌廚具行,一家櫃台小姐好像不懂,直接說沒有。
      一家老板娘先問不是他們牌子的熱水器就直接建議找原廠或當初買的店家。
4.一家門口有掛熱水器的水電行,看就是屬於在地服務啥都做啥都賣的,沒有。
5.一家沒有賣特定品牌的廚具行,沒有~~~~~~

算了,還是網拍買好了,不然跑來跑去浪費時間油錢。
心裡一個大問號:這些店家都已經有默契共識了嗎?

网友A:
拆下來用砂輪機或挫刀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用砂輪機或挫刀磨尖~

ㄜ~~剩下大約0.3~0.4cm的長度而已。

楼主:
不死心,晚上去跟瓦斯行問,瓦斯行願意"給"我還不收錢。拿到一根了,找時間換上。

网友B:
還不錯!遇到好的瓦斯行,這東西大概很少人會壞掉所以店家都不願意進貨。
你的瓦斯管似乎是那種又薄又硬的那種所謂夾紗管子,有空還是更換又厚又軟的管子吧~

网友C:
看來還是瓦斯行比較"感心"喔!!!
母火管靠近點火針的地方是不是也該稍微打磨一下呢~
相片上看起來好像有些氧化物...

网友D:
你可以到鈺民冷凍材料行拿  冷氣,熱水氣,瓦斯,水電材料都有 在自強夜市賣冰的巷子口進去  也有賣通用點火器

网友E:
瓦斯爐屬於安全考慮的設備,出事會出人命或是財產損失大社會成本高,所以法令會限制,廠商要求親自前來檢修屬於專業和責任使然,給他拍拍手!!你要自修也是可以但千萬注意安全!! 回收場應該會有這東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不錯!遇到好的瓦斯行,這東西大概很少人會壞掉所以店家都不願意進貨。
你的瓦斯管似乎是那種又薄又硬的 ...

謝謝您的建議喔,正有此意。想換成那種橘色或黑色的管子。好像橘色是室內用的,黑色是室外或營業用的。雖然是在陽台但我想用橘色的比較好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瓦斯爐屬於安全考慮的設備,出事會出人命或是財產損失大社會成本高,所以法令會限制,廠商要求親自前來檢修屬 ...

我家附近有一家回收場,之前蠻常拿東西去回收也去過裡面尋寶。

後來兩三年前回收場不肯讓一般人直接進去找了,因為他們遇到奧客說自己要進去找東西結果跌倒受傷索賠兩萬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還是瓦斯行比較"感心"喔!!!
母火管靠近點火針的地方是不是也該稍微打磨一下呢~
相片上看起來好 ...

感謝您的提醒,這我沒注意到,很棒的主意。

楼主:
左邊是拿到的點火針,右邊是原本的。長度差很多,而且陶瓷部分也跟原來的圓形不同,感覺有點不妙。

原來的針頭已經這麼短了!!

固定配件是圓孔的,新針肯定套不上。

再比對高度,就算套得上,高度也不行。

看來只剩幾個選擇:
1.如樓上花栗鼠大建議的再把母火孔氧化物打磨一下。
2.買到新的陶瓷部分同樣圓形的針。
3.直接再買新配件,網拍有兩針一管一孔+固定配件只要90元不含運費。
4.去樓上ujgn大建議的冷凍材料行碰一下運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左邊是拿到的點火針,右邊是原本的。長度差很多,而且陶瓷部分也跟原來的圓形不同,感覺有點不妙。

點火針平頭應是原先就長的這個樣!.....不會斷的那麼整齊!

針尖披覆長短可防止漏電,讓尖端放電控制打在靶點上,點火。.....調整高低可調火花間隙。

母火孔混合網罩及母火嘴要拆下來通一通,清潔一下常有蜘蛛.小虫跑進去。

拆下來清潔時並注意下面那–段母火瓦斯管針孔是否有異物阻塞,影響瓦斯流量使點火不易點著!

网友G:
我之前修過公司宿舍的熱水器~那時候也是電子點火器點不起來
結果那根針一摸(沒出力)就斷了....
害我還去找舊的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到鈺民冷凍材料行拿  冷氣,熱水氣,瓦斯,水電材料都有 在自強夜市賣冰的巷子口進去  也有賣通用點火器 ...

謝謝ujgn大的建議,我竟忘了那間的存在,虧我幾乎每天經過附近呢。
的確找到我要的東西了。
再次感謝您。

楼主:
總算買到想要的東西了!!
感謝ujgn大的建議。喔對了,那間是叫鈺銘。

感謝痞酷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點火針平頭應是原先就長的這個樣!.....不會斷的那麼整齊!

針尖披覆長短可防止漏電,讓尖端放電控制打 ...

有想過要拆那根母火孔,只是不知螺絲裡面是否有防漏墊圈,免得裝回去後會漏氣。

謝謝lkkseemi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修過公司宿舍的熱水器~那時候也是電子點火器點不起來
結果那根針一摸(沒出力)就斷了....
害我還去 ...

這麼慘!!?? 那根針不是一根鐵從上通到下另外包覆陶瓷體喔?

楼主:
決定依樓上多位大大的建議,把舊針跟母火孔用砂紙拋光一下去除上面的氧化物。

如果不行才把新針換上,畢竟原廠設計短平頭針大概有其用意。

瓦斯管用了好多年了吧,找機會買來把全家熱水器跟瓦斯爐管通通換掉,不然現在只有壓力錶畢竟不能防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慘!!?? 那根針不是一根鐵從上通到下另外包覆陶瓷體喔?

示沒錯但是我不是斷短的如果是還可以做一下手工研磨一下~它是斷右邊長的那一段....連接都不用想要接回去
不過所看到都是尖的針沒看過平的~所以你那個極有可能是尖端燒斷了

网友H:
不過所看到都是尖的針沒看過平的~所以你那個極有可能是尖端燒斷了
我猜測是平的
有母火就不是點火針問題
母火會熄滅-------------一般都是堵住--------------母火過小------------壓差電磁閥有問題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決定依樓上多位大大的建議,把舊針跟母火孔用砂紙拋光一下去除上面的氧化物。

如果不行才把新針換上,畢竟 ...

束環用好一點的吧!用那種有焊接的最好鎖的最緊,
桶裝瓦斯不是天然氣,桶裝瓦斯用完你會去做更換動作,
用久了你的瓦斯管也許就會鬆動,用焊接型的可以鎖的很緊很緊。
這裡有圖片(我不會貼圖拉)

有焊接束環
http://thumbsnap.com/89BT6Wop
http://thumbsnap.com/I2XU6LOX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過所看到都是尖的針沒看過平的~所以你那個極有可能是尖端燒斷了
我猜測是平的
有母火就不是點火針問題

如果那麼多人都沒見過平頭的點火針,那就有換針的必要了。

我所知的點火動作都會一直ㄆㄧㄚㄆㄧㄚ,但這台最初是沒聽到ㄆㄧㄚ的聲音。

我是有注意到只要一有母火,馬上就能點著大火,然後母火會在大火點著後約5~10秒熄滅。

如果是壓差電磁閥那就麻煩了。

還好調整原點火針後這兩天還沒聽老人家說有狀況,希望不要在寒流來的時候才又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束環用好一點的吧!用那種有焊接的最好鎖的最緊,
桶裝瓦斯不是天然氣,桶裝瓦斯用完你會去做更換動作,

好的,謝謝您的建議。這種的真的可以鎖很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邊是拿到的點火針,右邊是原本的。長度差很多,而且陶瓷部分也跟原來的圓形不同,感覺有點不妙。

你拿回來的這支火星塞(點火針)正式我們家在用的,我平常用wd40擦拭整修,擦一擦真的效果有差歐,感覺點火速度快了些!!供你參考。

我覺得要弄斷不容易,因為材質關係吧,那點火針算起來還蠻粗的,不知道你們的情形是否如此。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左邊是拿到的點火針,右邊是原本的。長度差很多,而且陶瓷部分也跟原來的圓形不同,感覺有點不妙。

是實上你的熱水器不是點火針壞,點火針是紅色那條,
應該是感應針燒壞了,他是感應母火後,才會放出大火的瓦斯(壓差盤)
然後母火會熄滅,
在你帖子最後一張圖,右邊是感應針,左邊是點火針,
你在調高你說的感應針時,就是母火會燒到感應給點火器之後,壓差盤作動
你可以把白線拔掉,怎樣也不會有大火
請注意可別把感應針(金屬部分)給調整到接地(搭到熱水器鐵的部分)這是危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實上你的熱水器不是點火針壞,點火針是紅色那條,
應該是感應針燒壞了,他是感應母火後,才會放出大火 ...

你在看清楚一點,他右邊是感應針左邊是點火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看清楚一點,他右邊是感應針左邊是點火針

我說的是這張

不過我也看錯他原本熱水器了
他確實點火針壞,那是舊式的點火針朔膠
新式大部分是陶瓷製作

网友:
拿個火星塞來改裝不知道效果如何n_046|
我家熱水器10多年了,還沒壞過這個東西n_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