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使用偵錯板查修,但無從下手...

楼主(2013-11-12):
小弟有一台朋友的電腦,

執行開機時電源燈會亮和風扇都會轉,

但是無法進入BIOS畫面,

拿偵錯板檢測則得到以下訊息:

這張主機板為ASUS但是從板子上看不到型號。

請問我該從哪裡下手呢?

网友:
1.拍張主機板正反面照片貼上來

2.主機板似乎無RESET?...

网友A:
偶個人認為...維修主機板,P.C.R.三大原則才是主角,除錯卡只是輔助工具.....
因為除錯卡不會顯示..."CPU供電不正常"

网友:
沒復位,就往前推查,先查全部供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個人認為...維修主機板,P.C.R.三大原則才是主角,除錯卡只是輔助工具.....
因為除錯卡不會顯示..."CPU供電 ...

john_avatar大~您好
不好意思~~~版大的問題我也是一樣不懂...
請問維修主機板,P.C.R.三大原則
P=Power是嗎?
C=???檢查嗎?
R=???
抱歉啦~小弟不才+才疏學淺
希望john_avatar大指導~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john_avatar大~您好
不好意思~~~版大的問題我也是一樣不懂...
請問維修主機板,P.C.R.三大原則

我從2007年開始創立這個論壇時,就是從如何維修主機板開始,那時就是從P、C、R這三大要素談起,現在看到有人在問什麼是P、C、R,內心不知如何形容........。

楼主:
小弟有用測POWER的測試器,測試電壓是OK的,
也有另外拿POWER來接,也是無法開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ohn_avatar大~您好
不好意思~~~版大的問題我也是一樣不懂...
請問維修主機板,P.C.R.三大原則

P -> power,cpu及各電路供電
C -> clock,時脈(或說時鐘)
R -> reset,復位

那麼...有問有答,小弟要請問花栗鼠大...PCR都過關之後,接下來主機板的動作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 -> power,cpu及各電路供電
C -> clock,時脈(或說時鐘)
R -> reset,復位

john_avatar大
PCR都過關之後,接下來主機板的動作是...運行BIOS=開機...是嗎???
哈~原來修主機板也是要用到CPR喔...
啊~~~不要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john_avatar大
PCR都過關之後,接下來主機板的動作是...運行BIOS=開機...是嗎???

是滴~~以一片正常的主機板來看
按下pw on後,PCR程序也正常cycle run後,接下來上場的就是載入bios及I/O偵測...然後你就能在螢幕上看到開機
的畫面...小弟只粗淺的說明,欲知詳細過程,論壇內有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文章可參考....

网友:
結論是爬文再爬文 !~
讓前人的努力得來的資料放在那兒 !!
卻一直問人家寶藏在哪裡 ??
入寶山空手而回的原因 是什麼 ??
相信大家都明白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有用測POWER的測試器,測試電壓是OK的,
也有另外拿POWER來接,也是無法開機... ...

barrycbs大~~
想自己修主機板,不是光只用除錯卡就能行得通....還要多爬文,至少三用電表要能"正確"量出數據...就像武俠小說
劇情中的大俠也要從"心法"與"招式"練起,不是拿把絕世兵器就能縱橫武林

网友:
修板其實沒想像中容易耶.....雖說心法為pcr,但這pcr要如何查?測點該測那?時序又為何?這真的需要下一番功夫才修得來,並不是一張診斷卡一台烙鐵或風槍就可以修好...

网友:
坦白說~除非你真有興趣,否則你會很痛苦的......這時就得思考
有無必要為了喝杯牛奶而養頭牛......

而在這練功最麻煩的就是沒有指導手冊從0開始教你,你必須自己
學習相關知識,就像拼圖般要自己辨識、分類、組合、吸收....

网友C:
建議你換張除錯卡,您這張很難判斷~~老實說~~以現在剛過保的板,若3板斧搞不定,根本就很難修出來了~~線路越來越複雜,功能越加越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換張除錯卡,您這張很難判斷~~老實說~~以現在剛過保的板,若3板斧搞不定,根本就很難修出來了~~線路越來 ...

不是線路複雜

是根本一堆橋掛點的

楼主:
嗯!!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我會先試著測量看看,
如不行再換新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線路複雜

是根本一堆橋掛點的

原來~~現在晶片越做越進步了~~時間到自動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