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6568不亮了,求助~~

楼主(2013-11-13):
Dear 各位大大:
              朋友家裡的歌林 KLT-6568不亮,但是有聲音,隱約看到影像!
              研判應該是CCFL 驅動板壞掉,請問有沒有人修過?或知道那裡可以買到零件?

网友:
請問 那裏有(相片)呀

网友:
底片還沒拿去沖洗喔.....

网友:
照片洗好要怎樣貼上去呀!
有教學嗎?

网友:
65吋 LCD TV 我只有在賣場看過

要拆開修理根本在練身體  104 KG

网友:
這65吋 應該還沒過保吧先看一下別亂拆

网友:
基本上3年保固 ! ~ call 原廠客服

話說真有104kg ???  還是call原廠到點直接換板吧!

楼主:
已經過保了,研判是CCFL驅動板壞了,但維修的來看說是液晶屏壞了,要跟郭老板訂才有!!天價啊!!

网友:
        螢幕尺寸:65吋(805×1435mm)、PC解析度:最高可支援1920 ×1080
        反應時間:6ms、面板畫素:1920×1080、亮度:450 nits、對比:2000:1
        可視角度:176度(H)/176度(V)、畫面模式:滿框/標準
        螢幕比例:16:9、聲音輸出功率:20W+20W
        相容性:
        個人電腦及麥金塔:VGA/SVGA/XGA/SXGA
        HDTV高畫質影像接收:1080P/1080I/720P/480P
        輸入端子:VGA×1、HDMI×2(1.2版)、PC Audio(L/R)×2、RS-232服務端子×1
        側端子:AV輸入×1、S輸入×1、耳機輸出×1

        數位聲音輸出端子:光纖×1、同軸×1
        電源:100-240V / 50-60Hz
        消耗功率:650W
        顯示器機體尺寸:
        含底座(mm):1004(H)×1572(W)×425(D)
        不含底座(mm):969(H)×1572(W)×168.5(D)
        機體重量:104kg
        機體重量(不含底座):84.5kg

网友:
這台不只練身體,更是要人命吧.
給二個我,我也搬不動.
只能現場修才有可能.

网友:
前幾天在一個前輩那裡看到一台65吋待修,就覺得都快把他的工作室佔掉一大半了,這台更沒辦法搬上他的工作台,只有讓它立正站好才有辦法修復
所以遇到這種的機器不止體力搬動它,還空間容納它

网友:
65吋CCFL冬天可以當暖爐

楼主:
請問 hankhu 在那修的呀?
可以給我聯絡方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hankhu 在那修的呀?
可以給我聯絡方式嗎?

我沒有65吋可以讓人家修
我是說我在一舒前輩那裡有看過一台也是65吋的大電視在前輩那裡待修啦
其實你只離你最近的維修點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