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5V-2.5A變壓器之電容代換問題

楼主(2013-11-13):
這個變壓器原本是供IP分享器用的,不過機器早已廢棄了,留下這個變壓器,本在打算拿來當USB3.0集線器的外接電源,不過卻發現22nf色環電容被電解電容的變質固定膠給侵蝕斷腳,因為找不到相同的色環電容,請問可否用普通的黃色圓扁狀的陶瓷電容代替。如可以代換,那耐壓值要如何選擇,因為我不知道那個部位的電壓是多少,煩請各位幫忙告知,非常感謝。

壞掉的色環電容旁邊有2個一樣的(下圖),還沒壞的,用電錶的電容檔測量分別是 18nf 17nf ,不過以色環看應該是22nf。

又便順請教,如下圖示,這個二極體是什麼規格的,因為上面只有印一個R字另一面只有一橫黑線,我找網路上的資料,沒看到這個標示的二極體,請問有人知道嗎?

网友A:
又便順請教,如下圖示,這個二極體是什麼規格的,因為上面只有印一個R字另一面只有一橫黑線

你确定这个二极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便順請教,如下圖示,這個二極體是什麼規格的,因為上面只有印一個R字另一面只有一橫黑線

你确定这个二 ...

那個二極體沒有損壞,我只是想知道那個印著R的二極體是什麼規格,因為我找不到相關的資訊,所以才一並提問。這電源供應器只是單純的電容斷腳損壞的代換問題,其他的問題大概就是需要將接腳補錫,或者換換電解電容。

网友A:
只要不是稳压二极管(对岸习惯叫二极体,齐纳二极体),我想应该是1N4148.

如果有条件可以测试(我指的是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的测试),手头有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100V一下 均可,在电源正极或者负极回路串联一个电阻,使其输出电流不超过10mA,然后把这只二极管反向接入电源,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可以直接在两端测出它的稳定电压,如果觉着不保险,也可以把电流限制在5mA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稳压二极管(对岸习惯叫二极体,齐纳二极体),我想应该是1N4148.

如果有条件可以测试(我指的是 ...

如果這個變壓器宣告不治,那我會將那二極體解焊下來試試。另外100V以下,那用最人畜無害的3號1.2~1.5V的電池連接測試可以嗎? 很抱歉,因為我不是本科生,所以對電學並不了解,只會看看資料,學著用相同的東西換相同的東西,因為色環電容的特性適合用在高頻電路上,那個白色框框的部份應該是高頻電路,與1N4148的特性符合,如您說的不是穩壓二極體,那就應該是1N4148高頻開關二極體。

网友B:
色環電容 可用陶瓷電容代替
耐壓能買到多高就換多高 (前提是要放得下)
那顆 不是ZD  是二極體  是屬於起振電路的一部分
電路板上有印 ZX 的才算 (X=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環電容 可用陶瓷電容代替
耐壓能買到多高就換多高 (前提是要放得下)
那顆 不是ZD  是二極體  是屬於起振 ...

嗯.. 我打算用MLCC 耐壓200V來代替,MLCC可以焊在電路板的背面,這樣就沒有空間的問題了,而找200V最保險因為在該電路附近那顆電解電容是22uf 200V,所以電壓最高不會超過100V,明天到電子材料行找看看。不過還是要有備案,請問可否用50V相同容值的來換上,因為50V最好找,不管是圓板陶瓷電容還是MLCC,應該都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