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R1620CT 測試方法和西華300W CT 短路保護 (換上新塗)

楼主(2013-11-13):
電源供應器銘版
晶體測試-1
晶體測試-1
晶體測試-1
晶體測試-1
晶體測試-1
以上晶體不知道有沒有壞,請各位看看吧

症狀:
短路PS_ON 風扇只會瞬間轉一下後就立刻自動關閉
通電時有5VSB,電壓正常

請各位高手相救吧!
小的目前只是國2,沒有專業知識,懇請詳細說明,如有需要更詳細的圖片,請進管開口(請問瘦身軟體哪下載?)
(照片亂裁剪,請見諒)

那請問 WISH 大大,我是用相機拍的,最低解析度是640*480我怕會看不清楚,在高一點就是1600*1200了
我是用【光影魔術手】剪的,請問有推薦的瘦身軟體?
(家裡數據機快掛了,網速超慢,無法一個一個找)

网友:
其實你這樣的圖都看不清楚,版規有說明了,把圖的解析度降低到800*600,然後壓縮比降到70%左右,這樣的圖就非常清楚且不太佔空間。

网友:
光影魔術手 有縮小圖片的功能

网友:
安安~~
國二不用怕 來到這個論壇 就來對地方了
我現在才高一而已XDDD
可以先看看板上的維修文再來動手

有了5VSB卻沒有其他輸出
這時候要找高壓區
這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地方
大電容有無150V
開關晶體正不正常 有無擊穿 或是斷路
PWM IC  各腳位電壓 正不正常
電容爆掉的就先換

网友:
天吶...國2
我國2時在做什麼,好像是整天混吃等死,背著輕飄飄的書包上學,又背著回家。因為書都放在學校,從來不會忘記帶課本,不過滿不幸的是畢業離開學校,知識卻忘記帶出來了。

网友:
國二不賴唷~  慢慢學~~   圖片要縮圖win7的話用小畫家就可以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B8%AE%E5%B0%8F
這裡有縮圖軟體!!
我個人是用 ACDSEE 比例與解析度都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