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CRT 29D700ST 有影,聲音很微弱(已完修)

楼主(2013-11-13):
TOSHIBA CRT

OSD設定為SPEAKER OUT ,收視VHF或AV下,音量開到最大聲~
耳朵要貼近喇叭才聽的到聲音,插耳機收聽亦然

排除SP切換開關及耳機孔因素,直接由AUDIO IC 輸出,外接安普
音量僅有3~18mVAC,信號微弱,安普推動也是小聲....用過午餐再試,又完全無聲~

AUDIO AMP IC為17腳位,安裝在散熱片下面
重新補焊依然無聲, IC OUT 剩1~2mVAC

參考29D7XMS線路圖,AMP IC不同

請教前輩
1. 17P AUDIO IC編號(或線路圖)?
2. 查修方向?

网友A:
將聲音IC附近電容全更新試看看~

网友B:
可能是聲音IC的靜音動作了!! 忘了是哪兩隻
你稍為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聲音IC附近電容全更新試看看~

OK~OK~換電容~ 可是電容都藏在散熱片裡面捏
需要拔IC嗎?還是只移除散熱片就可更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聲音IC的靜音動作了!! 忘了是哪兩隻
你稍為找一下

帳號29D700ST 是福哥,他剛透露 AUDIO IC 是TA8218

是把PIN 11/16切斷就能確認嗎? (因為已經沒有遙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換電容~ 可是電容都在散熱片裡面捏
需要拔IC嗎?還時只移除散熱片~

TA8218H附近電容47uf, 2.2uf , 100uf電容全更新及附近補焊
音多迴路PW9548-2  小基板 補焊
QA60 為  靜音  晶體
最後就是 選台器 鐵盒內 後段 補焊

网友B:
可以先試試看解焊那兩隻靜音的控制腳
應該聲音就會出來了 因為這一型電容器壞掉的話 都已漏液居多
如果板子上很乾淨沒有漏液的痕跡 那應該都是靜音控制的問題

网友C:
記得只要將散熱片卸下,即可更換不良電容<C640/C646/C649/C650>,
都是47UF/25V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試試看解焊那兩隻靜音的控制腳
應該聲音就會出來了 因為這一型電容器壞掉的話 都已漏液居多
如果板子 ...

漏液! 可能看不出來囉~ 因為三太子把PCA又吸又洗
好像先斷P11/16是最快的方式耶!

网友D:
可用示波器量
也有可能MTS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只要將散熱片卸下,即可更換不良電容,
都是47UF/25V規格.

如果這四顆容值衰退沒短路,可以由銅箔面直接補四顆47U上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用示波器量
也有可能MTS故障

龍哥! 你看過我的示波器,年紀不小咧~
維修動到示波器+收100喔
看看明天有沒機會讓答案揭曉~

网友:
AV PW9548-3 機板
供應IC32腳VCC 9V 的電阻RV60
15歐姆  1/4W 阻值是否退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這四顆容值衰退沒短路,可以由銅箔面直接補四顆47U上去嗎?

1.電源(第9腳)範圍=10-30V(正常嗎?)
2.信號輸入腳(6/2/5腳):用示波器觀察有無輸入音源訊號.
3.靜音(11/16腳):正常有聲電壓:3.7-4.0V,靜音時為:2.8V-2.5V

网友:
popcorn 大
如果沒記錯前面開關也會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電源(第9腳)範圍=10-30V(正常嗎?)
2.信號輸入腳(6/2/5腳):用示波器觀察有無輸入音源訊號.
3.靜音(11/16 ...

ok!ok! 以上捷徑統統不算,就當作沒發生過
老師傳道授業解惑的規矩不能壞,按零件特性逐步測量分析研判~
p.s. UT61U收到,也是MIC

网友:
安普推動應該接2/6腳 如果聲音可大小就是輸出IC或旁邊零件問題  如果一樣不能大小聲就必須往前查修

网友:
還是不要偷懶.把ic請下來.將電容換掉.記得pcb要清乾淨.有90%會完修的.
有示波器的話.可以看看波形有沒有來.大部分都是被短路掉了.

网友:
哇~這台電視自動轉換要為聽障人士服務...

娃系來亂A~~~緊酸...

啊~不要啊~~~

PS:經驗上FBT來的供電保護電阻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電源(第9腳)範圍=10-30V(正常嗎?)
2.信號輸入腳(6/2/5腳):用示波器觀察有無輸入音源訊號.
3.靜音(11/16 ...

1.電源(第9腳)範圍=10-30V(正常嗎?)======= 27V
2.信號輸入腳(6/2/5腳):用示波器觀察有無輸入音源訊號. ===== 5~40mVAC
3.靜音(11/16腳):正常有聲電壓:3.7-4.0V,靜音時為:2.8V-2.5V==== 正常有聲電壓5.9V
報告老師:壞在功放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源(第9腳)範圍=10-30V(正常嗎?)======= 27V
2.信號輸入腳(6/2/5腳):用示波器觀察有無輸入音源訊號. = ...

沒RF信號輸入(空頻道)時有大的噪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只要將散熱片卸下,即可更換不良電容,
都是47UF/25V規格.

47UF四顆都藏在副散熱板下,呵呵,兩顆螺絲

三太子有一支12"十字起~ ,拆卸簡單啦!

PCB都快烤焦說

47U沒漏液,僅澎龜+黃垢

四顆都呈現開路或是非常低的容值

三太子:四顆放在銅箔面,比較涼快!

席琳狄翁唱歌也是好聽說,感謝樓上各位前輩牽成~

网友:
民國80年代的高級機種.修好還可以再戰好幾年

网友F:
引用 楼主:
47UF四顆都藏在副散熱板下,呵呵,兩顆螺絲

這個儀器只可以量電容嗎
還是可以量(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儀器只可以量電容嗎
還是可以量(電晶體)

半導體(二極管或三級管)要用這台,任意接會自動判別良品還是故障,三太子還在研究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半導體(二極管或三級管)要用這台,任意接會自動判別良品還是故障,三太子還在研究說

這2台 加起來  要 1萬多元喔
我買不起 ( 不知道 可不可以申請補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2台 加起來  要 1萬多元喔
我買不起 ( 不知道 可不可以申請補助喔)

悠遊卡購物滿三百回饋50呀!
我也買不下去,三太子借來給我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悠遊卡購物滿三百回饋50呀!
我也買不下去,三太子借來給我玩的~

啊您沒去...糊鰻啊.....

ㄚ擱底加...喇滴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半導體(二極管或三級管)要用這台,任意接會自動判別良品還是故障,三太子還在研究說

恭喜完修,有這台儀器,就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有這台儀器,就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啦!

OK!OK! 山海關就交給三太子鎮守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