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零件代用疑問

楼主(2013-11-13):
       有一塊板子上面有一零件  ~  編號:FQA19N60 N通道 MOSFET(耐壓600V),現零件損壞只找到IRFP460  N 通道 MOSFET(耐壓500V),結果將代用品上版測試後就炸掉此元件, 發現板子比送修時還慘!(送修前板子外觀上看不出有東西燒毀)

請問FQA19N60 是否可用IRFP460  代?

网友A:
IRFP460的導通電壓較低(Vgs約3V,19N60約為10V).
推側IC的驅動電壓Vgs<10V但>3V(波型已為近似直流,非PWM波),故換上460後慘遭擊毀.
檢查驅動IC及其周邊元.件

网友:
照理來說應該是可以的
兩個只差  2A 100V 2320m歐姆
是後面的的問題  或是驅動的問題

网友:
FQA19N60 - Nch,600V,18.5A,0.38Ω
IRFP460 ---- Nch,500V,20A,0.27Ω

看出為何會炸了嗎?

能否代替,還要綜合考慮所有的因素,但是基本的V,I,一定要夠,R要接近的,這樣才不會燒了,當然F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RFP460的導通電壓較低(Vgs約3V,19N60約為10V).
推側IC的驅動電壓Vgs3V(波型已為近似直流,非PWM波),故換上4 ...

FQA19N60 - Vgs(th) = 3~5V,page 2,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On Characteristics/VGS(th) Gate/Threshold Voltage

IRFP460 ---- Vgs(th) = 2~4V,Page 2,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PARAMETER/Gate Threshold Volt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FQA19N60 - Vgs(th) = 3~5V,page 2,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On Characteristics/VGS(th) Gate/Thresh ...

哈,看錯數據了,看到的是Rds(on)時的Vgs測試條件,兩者皆為10V.感謝SCOTT兄仔細的修正.

楼主:
謝謝  scottwang  與 ciko.ciko  , 不過零件不好買, 只好請廠商協助看看能否購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scottwang  與 ciko.ciko  , 不過零件不好買, 只好請廠商協助看看能否購得!

以下的IC,V/I/R都比原來的好,或許可以代替,至少應該不會燒了.

STW-88N65M5_Nch_650V84A-24mΩ - digikey
STW-88N65M5_Nch_650V84A-24mΩ - mous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的IC,V/I/R都比原來的好,或許可以代替,至少應該不會燒了.

STW-88N65M5_Nch_650V84A-24mΩ - digike ...

謝謝您!     可是電流原先只有18.5A 現用84A 會不會差太多? & 原先為0.38歐姆 現用0.024 歐姆會不會太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可是電流原先只有18.5A 現用84A 會不會差太多? & 原先為0.38歐姆 現用0.024 歐姆會不會太小 ...

只要出得起錢,買得到零件,剩下的可能是本來有溫度,現在沒溫度,本來怕燒了,現在不用怕 ...

其它還有什麼好處,要裝了才知道,當然這是維修用的,若是量產的東西,還得看價格,有無賺頭啦.

那是否有其它的問題呢,沒看到線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