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420VL-TW 故障

楼主(2013-11-14):
各位前輩 這台電視在保固內 但是因為有水漬故換板子要價2700,好貴 只好自己動手
狀況:待機電源OK 開機亮VIZIO畫面後 燈管熄滅 有聲音
拆開檢視電源板 發現高壓測燈管用39J 6KV高壓陶瓷電容黑掉,購料中
但是隔壁的都是10J 6KV
同樣是燈管用高壓電容,怎麼會出現不同值的?? 好怪
此電路板 DSP-198BP

网友A:
編號錯嚕 應該是 DPS-198BP?

另外 建議一下 最好上圖跟版規看一下 大家比較會熱心幫忙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號錯嚕 應該是 DPS-198BP?

另外 建議一下 最好上圖跟版規看一下 大家比較會熱心幫忙呦^^ ...

瞭解 謝謝提醒 的確是 DPS-198BP 只是覺的兩根燈管 共四個高壓電容 規格應該相同  板上各位都是高手 用敘述的應當蠻清楚的,如果別的板子電容4顆都是10J 6KV,而我的版子卻是3顆再加上1個39J 6KV,就有可能是插件時混入,也或許是我的認知有問題,這顆奇怪的電容有特殊意義,再次感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 謝謝提醒 的確是 DPS-198BP 只是覺的兩根燈管 共四個高壓電容 規格應該相同  板上各位都是高手 用敘 ...

其實 大家都很樂意幫忙 但人一忙 沒人會特別去記那個版子型號用在那個機型 或那個機型有什麼板號 還有那些零件 所以版規才會希望 有故障說明、有圖片 有註解位置 這樣 只要其他人手上有同樣的東西時 馬上就可幫你確認什麼零件或編號之類的~ 再不行也會告訴你 有什麼代用品 又或者有相同故障修復實際經驗 也可告訴你那些東西容易連帶損壞 要注意 也比較不會發生瞎子摸象的狀況 祝順利哦~

楼主:
東西修好摟 除了高壓電容 再加上打穿ㄧ顆 "12W"  N MOSFET 2N7002  經測試 39P用10P也可點亮燈管 所以強烈懷疑 這39P是誤插  害我要買100顆 2N7002  XXOOXX...

网友:
很多時候,原廠也會上錯料.
因為可以測試過,所以就流出來了.
全新品也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