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水壓機安裝問題?

楼主(2013-11-14):
請教板上水電達人,圖中的水壓機水管接法是否為 水塔=>水壓機的in   ? 出水口是否為out?
除了接上電源220v外,裝這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in out很像錯邊了?

网友:
jackchen681大大您好 :

提供幾個意見..請您參考看看!!!

1.  in 和 out...剛好相反了!!!...
2. 電源部分應該可以使用110v或220v.....左邊四方型塑膠蓋內應該會有接腳圖(可參考)...
3.若是放置在頂樓(露天的)...最好加個罩子蓋住...防止塑膠盒脆化(要做好防水)
4.塑膠盒內的啟動電容若有異樣....請提早換掉....避免燒了馬達線圈....

网友:
如果已經放置一陣子沒有用了
建議確認好馬達使用的電壓後,送電,測試一下就好
要先確認可以運轉沒問題
不要等接好水管後才知道它轉不起來...那就頭大了...

楼主:
嗯嗯,方向了解了,測試的話如果會空轉就ok了吧,不用作其它測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方向了解了,測試的話如果會空轉就ok了吧,不用作其它測試了?

塑膠盒蓋子上有電壓接線圖,未送電前先用大隻–字起子轉動馬達後面散熱風扇處轉子,確認沒有束心!

楼主:
嗯嗯~謝謝各位先進指導,目前小弟也想再加裝漏電斷路器來保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