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否從已知的程序讀出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已解決)

楼主(2013-11-14):
各位前輩您好,
小弟最近遇到一位客人拿了三台白牌機來,其中有一台需要進工廠模式去改設定,
但客人說原先賣的店家找不到人了,
又不想直接換板子(因為他有很多台,換了板子他怕員工會弄亂搖控器)

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能否有方法在已讀出的程序中,去找出進工廠模式的方法??
或是那位前輩有這能力,請短訊息通知小弟,小弟願意付費並將檔案寄給您,請您幫我找出,謝謝!

主板型號是BSD6M48TVL-3D

网友:
逆向工程應該是可行的。

网友A:
樂華的公板.
試一下樂華的工廠模式.因該進得去.
需要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樂華的公板.
試一下樂華的工廠模式.因該進得去.
需要遙控器

謝謝...但這不是樂華的...樂華的型號是T.MS6M48,已試過了,
此板電路配置的確與樂華的一樣,可惜,不是樂華的...

网友B:
工廠模式  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廠模式  2008

請問是要在何種狀態下按"2008"
就小弟目前知道的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待機狀態下按"TV/AV"+"2008"
一種是開機後按"菜單"+1147"
請問您提供的"2008"是該如何按?

网友A:
抱歉沒看清楚
視景的主板

輸入源+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沒看清楚
視景的主板

感謝前輩指導,已順利解決問題,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