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 公板卡關 [已完工]

楼主(2013-11-14):
練習改板機型:

SANYO  SNT-22KHE3 (已過保)

這台之前有上來問過各位前輩,情況是插電無反應

檢查後電源板沒問題,AD板故障,晾在一旁晾很久了

想要練習改公板,所以向學姐拿了兩片,就先拿這台開刀

↓原本的樣子    這台不管哪邊,都有一堆一點一點的鏽蝕點

↓參考wensye前輩的夢中實例,先把線拉好
公板附的面板屏線,很幸運的跟面板規格一模模一樣樣,跳都不用跳

↓跟wensye前輩改32吋那篇實例一樣,在5VSB接條線給ON/OFF
要怎麼在待機不讓它持續運作,實在不會,還要再研究研究

↓高壓的12V沒接,只拉電源的12V過來

↓LED高壓板

以上接線"應該"是沒問題,如果有錯請前輩們指正

接下來就是卡關的地方....按鍵不知道該怎麼接??

↓ 這台按鍵是觸碰式的,不曉得該從哪裡拉??

↓有測過只會亮待機紅燈,沒有開機綠燈

請前輩們有空指導一下n_100|

网友A:
開關就不要接了 值接從電視板上拉線直接銲按鍵板上在 只銲灯號 跟  ir 接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就不要接了 值接從電視板上拉線直接銲按鍵板上在 只銲灯號 跟  ir 接線即可

喔喔~謝謝指導

所以就是捨棄按鍵用遙控就對了

那再請問,IR接收器也要換上公板附的那個接收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謝謝指導

所以就是捨棄按鍵用遙控就對了

應該不用 但是還是量一下保險

楼主:
線接好,上電有出現紅燈

不過又有新的問題

我所下載程序7key的有4個1920*1080 (這台是1920*1080)

General_1920_1080_MAP7_VST59_03B_US_M90_KA03_NTSC_7KEY_SiR620D_NF_R26901_AT_0x4CE2_20130413_200714
General_1920_1080_MAP10_VST59_03B_US_M90_KA03_NTSC_7KEY_SiR620D_NF_R26901_AT_0x4636_20130413_200806
General_1920_1080_SWAP_PORT_VST59_03B_US_M90_KA03_NTSC_7KEY_SiR620D_NF_R26901_AT_0x564C_20130413_201042
General_1920_1080_VST59_03B_US_M90_KA03_NTSC_7KEY_SiR620D_NF_R26901_AT_0x94CB_20130413_200622

灌入第一個後,遙控按下變藍燈,正高興已經OK沒問題

總電源關掉再開,再用遙控器控制開關時,卻一點反應都沒有,試了4個程序都差不多

遙控應該沒有問題,因為還有打開過,但是很難開,要按很久,按久了也還不一定開

這是我接線的問題?還是程序選擇錯誤呢?

网友A:
因為 這塊板開機會先去抓有沒有多媒體 所以比較久 加上這個搖控器兩光兩光 多試幾次看看

网友B:
這片開機真的比較久,通常我都會很沒耐性的連續按遙控4、5下,
觸控按鍵通常也是捨去,不好搞,
開機是藍燈應該是LED不同而已,接到公板G綠燈開機應該也是亮藍燈才對,
開機起來畫面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接好,上電有出現紅燈

這塊公版有時按鍵定義每批每批好像會有所不同
我就遇過第二次訂的跟第一次的不一樣
但是接收器跟接地不會變
你可以先只裝接收器就好試試
補充說明~程序給錯~應該都可以開機~
至少背光會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 這塊板開機會先去抓有沒有多媒體 所以比較久 加上這個搖控器兩光兩光 多試幾次看看 ...

按好久 還是很難開

應該說"運氣好" 就開起來了orz

現在就卡在遙控這邊

不然都已經好了說(雖然喇叭線還沒接)

這跟程序有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開機真的比較久,通常我都會很沒耐性的連續按遙控4、5下,
觸控按鍵通常也是捨去,不好搞,
開機是藍燈 ...

現在是按下去  完全都沒反應的

"運氣好" 才打得開

接公板綠燈是亮藍燈沒錯

運氣好開得了的時候有看一下畫面

畫面很正常,但是有點暗

想要調亮度,遙控器依舊使用不了XD

真不知道該怎麼搞了n_14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好久 還是很難開

應該說"運氣好" 就開起來了orz

跟程序無關~我改過2~3台
就算給錯程序~也不會太難開機
如果不放心~~可以到我的雲端~下載我最近跟廠商要的新程序~正確位置在第6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4693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按下去  完全都沒反應的

"運氣好" 才打得開

有一點懷疑~是不是電池快沒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程序無關~我改過2~3台
就算給錯程序~也不會太難開機
如果不放心~~可以到我的雲端~下載我最近跟廠商要的 ...

有看到這篇文章

但卻忘了下載Y大的檔案試試orz

剛剛下載完了,裡面有.tar的檔,這也是直接丟進隨身碟嗎? (好像不是壓縮檔的樣子)

另外,電池量過還有電,遙控也拆開清潔過了

試完再來報告結果

网友:
是.bin才對喔~要解壓縮喔

网友:
解壓縮後 才會見到bin才對

楼主:
歹勢~我搞笑了

是.bin沒錯 XD

試完再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到這篇文章

但卻忘了下載Y大的檔案試試orz

換個接收器看看

网友:
加油!加油! 液晶前輩都來幫你助陣耶

楼主:
來報告結果囉

原來我又搞笑了……

昨天按到死都沒反應的遙控器是原本sanyo的

早上起床後,突然想到用公板附的遙控器來試………

結果好用的很…………

搞了一個大笑,真是對各位不好意思

遙控器的問題就算告一段落了

BUT!!人生總是會有這個BUT~~

試了y大提供新的程序,裡面所有的1920*1080

出現問題1,畫面偏暗,亮度調到80還是有點暗

這不知道是我高壓那邊線沒接好?還是跟程序有關?或是這台本來就這麽暗?

出現問題2,遙控器的選台鈕不會動作,不能選台

但是按下時畫面下方只會跳出一條訊息

換了程序都一樣

真不好意思,第一次改板問題多了點n_128|

网友D:
出現問題1,畫面偏暗,亮度調到80還是有點暗

ADJ拿掉試試...

出現問題2,遙控器的選台鈕不會動作,不能選台

沒自動掃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現問題1,畫面偏暗,亮度調到80還是有點暗

ADJ拿掉試試...

哈哈~ 又搞笑了~

真的自動掃台之後遙控器的選台就可以用了~

這篇文章就讓大家在工作繁忙之餘笑一下吧n_128|

有關亮度問題,把ADJ拿掉的確就正常了,而且也可以調亮度

但是ADJ不就是在控制亮度的嗎?為什麼拿掉就正常還可以調亮度

這是我的認知錯誤嗎??

到目前為止,算是完全OK了,喇叭也裝上沒問題

畫面也蠻漂亮的,現在就剩把板子固定好,裝上背蓋就大功告成

等整理好後再拍幾張完工圖上來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我只能位各位加個分了表感謝了n_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又搞笑了~

真的自動掃台之後遙控器的選台就可以用了~

V595這板
我的經驗是,你對準遙控時,不要馬上放掉按鍵,
讓電視電源燈轉換為啟動燈號後再離開POWER鍵,
不然就跟大家說的情況是一樣的~
除了啟動較緩外,其餘大致都是良好的,
至於你一直在搞笑,只能說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因此~只知這個步驟,不知下一個步驟該如何走,
換多了~你就能通盤了解~

楼主:
蓋子終於可以蓋上了,因為沒多加買擋板,就這樣空著XD

用第四台的數位機剛好可以測試AV端子和HDMI

先測AV端子

出來了~(我說影像)

接下來換HDMI

也沒問題

轉到HBO的HD台看看(看照片才發覺剛好拍到這個對白= =  大吉大利~)

換Discovery的HD台 (餓了嗎?)

實際上這兩台HD台看畫面還蠻漂亮的,但照片看不出來...

接下來測試VGA

OKOK

現在燒機測試中

真的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置頂的四篇公板文章真的很受用~~

接下來還有一台32吋的電視要來動一下手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蓋子終於可以蓋上了,因為沒多加買擋板,就這樣空著XD

恭喜完修喔
讚喔

网友E:
怎麼感覺兩旁明顯的暗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麼感覺兩旁明顯的暗了很多

hankhu大

那是拍照時,光線的關係啦XD

實際看的時候完全沒問題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hankhu大

那是拍照時,光線的關係啦XD

喔喔 了解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改機成功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