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3710開機5秒後關機

楼主(2013-11-14):
開機5秒後關機
機種
高壓板
電源板
主機板
開機電壓
待機5V
12V
24V
穩壓3.3V
邏輯板電壓12V

24C32 3.3V
有換過24C32沒好
請高手指點感謝

网友A:
PS-ON 1.7V低了說,一般見到都是3.3或是5VDC
該開機信號是由CPU發出,經一顆100歐限流提供給電源板PS-ON開起電源,幫我查這顆電阻~
過幾天會收修一台RANSO 40" 再幫龍哥確認!

网友B:
電錶電池要換新了.不然量測上會失準.造成誤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N 1.7V低了說,一般見到都是3.3或是5VDC
該開機信號是由CPU發出,經一顆100歐限流提供給電源板PS-ON開 ...

popcorn大
PS-ON 1.7V
我也覺的怪怪的
但電源板有開機
好像那裡保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錶電池要換新了.不然量測上會失準.造成誤判了...

lsammy 大
感謝提醒
專注修復.沒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