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電鑽種類~~

楼主(2013-11-15):
請問各位前輩
關於電鑽的3、4、5溝電鑽是差別再哪??
另外如5溝的電鑽可以裝3、4溝得鑽頭嗎?
鑽頭的大小是已分下去算~但幾溝就真的殺攏模
有圖可以參考一下嗎???
另外如果要鑽一洞5分水管大小大約15公分厚的隔間牆,可以自己鑽嗎?還是需要請洗孔的來洗!!
3Q!!

网友:
幾溝的這我就沒研究了
如果要鑽5分水管大小大約15公分厚的隔間牆,是可以自己鑽
但是要看你工具如何了
以前我們是用"喜得釘"震動電鑽
先鑽小孔再鑽大恐,只要不鑽到鋼筋,15公分是很輕鬆的
隔間牆應該不會有鋼筋,很好鑽的

网友A:
請人來鑽一孔要4000還是8000?忘了。

网友:
myeasylove大大您好:

提供一些意見.....給您參考看看!!!.....

3、4、5溝電鑽是差別再哪??
差別在鑽尾的尾部(接電鑽的部位)...尾部有刻溝.......目前常見的有 4溝(喜得釘)、5溝(電錘)

5溝的電鑽可以裝3、4溝得鑽頭嗎?.....不能裝

鑽頭的大小是已分下去算???
鑽水泥的鑽尾...大都是用"分"去算的......其他的鑽尾就不一定....有的用mm...有的用"分"
圖片的話...去網路賣場...打關鍵字...就會跑出一堆!!!

一般的隔間牆....大都是用磚塊疊起來的...只要有適當的電鑽...是可以自己動手的!!!
請洗孔的來洗....光是工錢...大概就可以買一套工具了!!!...

网友:
好像只有四溝五溝的,一般常用是SDS的四溝鑽尾,五溝的似乎是日系常常為自己利益開發的,
這屬於槌鑽,已經有三用型,鑽、槌鑽、鑿等個功能。
六角的用於電槌,又稱為鴨頭仔,只有鑿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人來鑽一孔要4000還是8000?忘了。

我叫過跟聽過的洗一孔五公分左右是$1000~$1500,也有遇過兩孔只跟我收$1200的(因為那人剛好在同大樓幫人挖洞順便請來)。

网友:
水管一般不是4分或6分嗎?這種的自己來就好了。
如果是5公分那就請人家來洗比較漂亮省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相關資訊....
手邊只有BOSCH GSB 13RE電鑽~不知是否能勝任我想挖的孔.......(5分水管大小大約15公分厚的隔間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相關資訊....
手邊只有BOSCH GSB 13RE電鑽~不知是否能勝任我想挖的孔.......(5分水管大小 ...

如果沒記錯
這種三爪的電鑽
可以裝的鑽尾大都只到4分
就算4分也會鑽得很辛苦
通常是鑽2分比較勝任愉快
鑽大洞雖然可以先用2分預先鑽一下
不過,最重要的
鑽尾長度一般都沒超過15c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叫過跟聽過的洗一孔五公分左右是$1000~$1500,也有遇過兩孔只跟我收$1200的(因為那人剛好在同大樓幫人 ...

當初要鑽的是樓板,原有的排水管堵塞,準備重鋪一條。大會碰到鋼筋吧?後來就是因為太貴後來就沒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記錯
這種三爪的電鑽
可以裝的鑽尾大都只到4分

大大說得是,就算買大支超過15公分的鑽尾,就算您先鑽個兩三分的,您那隻13RE應該也不夠力吧。附近有沒有特力屋?看有沒有比較大支的可以租借,但是鑽頭要自購自備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初要鑽的是樓板,原有的排水管堵塞,準備重鋪一條。大會碰到鋼筋吧?後來就是因為太貴後來就沒做。 ...

ㄏㄏ,我樓上提到的那位當時在幫人家鑽洗衣機排水孔,結果不知道裡面有別的排水管就鑽破了正在一個頭兩個大。我記得BOSCH有一台手持探測儀可以判斷牆壁後方是木頭還是金屬,後來就買一台以免將來鑽到鋼筋或電線,水管的話就可以用聲音放大器做簡單的偵測,網拍現在也才一兩千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