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2235WM-4 顯示異常維修!

楼主(2013-11-15):
其實這台機器不能算我修的!
是看了大大們之前在論壇上PO的相關文章而更換IC完修的!
感謝大大們無私分享維修資訊
昨天下午先打個電話到台中市十甲路XX號詢問有無24C16現貨&自取時間!
回來後立即更換24C16,就... 完修了!

故障狀況圖A

故障狀況圖B
機器背面上的貼紙!
正確的型號是ViewSonic VX2235WM-4
內部照片A
內部照片B

電源&高壓版

AD板! 這次故障點就是換24C16,感謝大大們之前分享的維修資訊!

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只做小部分.大部分的問題又會回來找你!

网友:
請教一下,24C16是自己燒的,還是有專門店家在賣?最後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印象中這台不用燒

网友:
單換這顆記憶IC會再回來找你泡茶~@@

過不久會在同樣問題回來找你!!

网友:
這一台 有修復經驗 就換這顆就沒事了 因為開機會出現要接DVI訊號 接瞭也沒用 直接更換後 一切就好了

楼主:
AD板上的10uF/10V  47uF/10V  100uF/10V  1500uF/10V 都有用電容錶量過,在誤差值95%以內所以就沒換! 這台是自己在用的,先這樣使用再觀察看看嘍!

网友:
之前有遇到同樣的情況
只要把OSD變成英文介面就正常
用成繁體就不正常
原來是 24C16 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D板上的10uF/10V  47uF/10V  100uF/10V  1500uF/10V 都有用電容錶量過,在誤差值95%以內所以就沒換! 這台是 ...

應該是說AD上面的電容用量判斷好壞不準,最好是換掉+略微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