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34S 畫面有線條

楼主(2013-11-15):
最近我一打開電腦發現到有線條,本來只有開始列那邊被遮住,現在已經越來越多條,

我想請問一下該怎麼修, 是只要更換突出的電容就好了嗎?

還是需要再更換什麼東西?

麻煩幫忙我一下,謝謝!

遠照

遠照

線條

線條

近照

近照

順想問一下,有高手住在土城附近的嗎?

网友:
應該換什摸都沒有用  面板買單了 祝
你好運

网友A:
面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的問題

面板有辦法修復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有辦法修復嗎?

可以修 但價位就不(親民)

楼主:
有辦法自己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辦法自己修?

花個20萬 就可以修
這個專業機器 先買喔

楼主:
那不就要重買一台新的了?

网友:
=  =....面板驅動IC掛了..修也不划算ㄌ..

网友B:
有很大的可能是面板上Y DRIVER異常(假如線條位置不會移動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大的可能是面板上Y DRIVER異常(假如線條位置不會移動的話)

線條不會移動   可以更換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條不會移動   可以更換零件?

可以處理 費用不便宜

网友C:
無望了..只剩殺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望了..只剩殺肉了.

殺肉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殺肉是什麼?

其他可以留著當備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殺肉是什麼?

把它全部分屍~  能用的零件留著

网友:
大家用太多專業名詞,新手聽的像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

1.簡單說就是"panel (液晶面板)"壞掉,無法維修,只能直接更換一片"panel (液晶面板)"
2.而直接更換一片"panel (液晶面板)",那還不如直接換一台螢幕來的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