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18650鋰電池購買經驗分享

楼主(2013-11-15):
為了最近團購的行動電源、之前陸續在網拍上買了一些電池,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最左邊2個是全新未點焊sanyo-2600mah淺藍頭

中間4個是所謂(全新點焊)sanyo-2800mah紫頭

右邊6個是全新庫存hp筆電電池LGDB218650-2600mah自己拆的

SANYO屁股特寫

hp筆電電池是採2並3串共6棵

這棵電池已出產6-7年了,拆開時3組電池電壓分別為3.1-2.7-2.5

我用這個東西單顆個別充電

其中有一棵2.5V的電池、要充電時出現 BATT-LOW 無法充電

改用電源供應器以0.5A充電(就是電池接上後調整輸出電壓大小使其電流維持在0.5A)

這個部份要非常小心、因為一開始電壓可能超過5、6V開始充電後電流變動很大

幾分鐘後充電電壓及電流會趨於穩定、就可改用充電器充了

為了時效我全部採用1A充電‧1A放電只有一個循環...測試結果如下.....平均質(放電值)

sanyo-2600mah=2450mah

sanyo-2800mah=2550mah

lg-2600mah=2400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不曉得睡了多久lg竟然還有如此表現‧連那顆被救活的也一樣、差距都是幾十mah

果然是筆電電池卡勇

推薦一下、玩行動電源的人都應該要有一個

這是我去年自己做的、材料花了300塊

如果你也想做一個

告訴你、不必麻煩了....

因為現在有

我最近買了2個

一個買150

第二個甚至不到一百元!

网友:
我也挖出塵封已久的筆電電池
一開始雖然幾乎量不到電量
但充一充一樣可以用ㄟ....18650真讚

网友A:
那我手上的老電池該不該丟啊?

都沒電壓了

网友:
看來鋰電池滿勇的

沒電壓的可用電源供應器救救看
設定5v,電流約0.2~0.5安培
說不定充一充又復活了

网友B:
雖然小弟~行動電源還沒收到
看到您這總測試還覺得很開心
那充電器不是完電值得嗎
也因不用買到那總測電
因為模型電值得測電池就很好用拉
1郭好像80元

网友:
請教前輩,如果自己焊接18650的輸出接綫是否有什麽技巧?會否因爲焊接時溫度的影響引起其他安全事故?

网友C:
忘了補充
充電過程電池完全沒溫度
是算正常嗎?
還是放電才會有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補充
充電過程電池完全沒溫度
是算正常嗎?

應該是要看電流大小、我試過1A以上充放電過程中電池會有明顯溫度

0.5A時只有微溫,當然電池本身內阻大小也有關係。

网友D:
請問那藍色測量的在哪買的
可以告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那藍色測量的在哪買的
可以告知嗎

請搜尋(USB電壓電流計)

网友E:
18650筆電鋰電池拆解後除膠....橘子皮油...純天然3m去膠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搜尋(USB電壓電流計)

100元~那家買的?還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650筆電鋰電池拆解後除膠....橘子皮油...純天然3m去膠油!

又學了一招

网友:
環保又慳錢,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手上的老電池該不該丟啊?

都沒電壓了

用救電池的方法試看看.
1. 先測量電池的電壓.
2. 以10mA左右的電流對電池充電約4~6小時,再測看看電壓是否有增加,若有增加的話,就繼續充電,若無增加則以20mA左右的電流再充電約4~6小時,再測看看電壓是否有增加,若有增加的話,就繼續充電,若無增加則換其它方法.

3. 先測量電池的電壓.
4. 以原電池電壓的2~3倍瞬間充電,充電時間約為0.5秒,要做約8~10次,可以用手大約碰一下就離開,要注意電池是否會發熱,若會發熱就停止並測量電壓值,若電壓有增加的話,則以2重做,若以NE555單穩態設計0.5秒來控制電晶體,也是可以的.

网友:
各種Logic IC的臨界電壓值與介面設計.

引用 网友B:
雖然小弟~行動電源還沒收到
看到您這總測試還覺得很開心
那充電器不是完電值得嗎

雖然小弟~行動電源還沒收到
看到您這測試還覺得很開心
那充電器不是完電值得嗎
也因不用買到那總測電
因為模型電值得測電池就很好用
1好像80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0元~那家買的?還真便宜

P拍.一次買10 個 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P拍.一次買10 個 99元.

剛去看了一下有129 和139 沒有100
但是139那家推一次買10 個 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P拍.一次買10 個 99元.

哇好便宜喔...
一個才9.9元而已.....我想買1000個...

不過是誤會了...應該是單價

网友:
有在用的大大是否有檢驗一下它(USB電壓電流計)的準確度?

网友H:
電池還是屬禁運品嗎???

网友I:
這是我去年自己做的、材料花了300塊
如果你也想做一個

大大您好!
拍賣網站看到的都是電壓電流單獨切換顯示,
我還是比較喜歡您DIY的那台電壓電流同時顯示的功能,
可否公布您當時買了哪些配件及如何DIY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電池還是屬禁運品嗎???

是的  但是我 一樣可以從 對岸 運過來 不管是 筆電電池  各種電池都沒問題

楼主:
有大大在問(USB電壓電流計)的準確度、

我之前有測了一下:

空載時

接上負載後

至於(電壓電流表)DIY的部份可以到露天去看看、有一為賣家介紹的很詳細,

倒是線材一定要好一點、不然大電流時壓降很大!

至於兩者使用後的心得:

USB表

1.方便攜帶

2.工作電壓低(標示3.5-7.0V實測3.2V即可工作)

3.耐操、曾經連續36小時不停測試行動電源充放電

電壓電流表

1.讀取方便(USB表2-3秒切換一次A/V)監視電流變化會來不及反應

2.工作範圍大(由待測物直接供電時電壓可從4-30V、電流可達10A

3.可能是我剛好買到瑕疵品、連續使用1-2小時後會出現斷字、閒置一段時間後又恢復正常。

网友:
好像很好用....
只可惜到郵局匯款有困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大在問(USB電壓電流計)的準確度、

我之前有測了一下:

感謝您的圖像說明,看起來誤差不小,僅能參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大您好!
拍賣網站看到的都是電壓電流單獨切換顯示,
我還是比較喜歡您DIY的那台電壓電流同時顯示的功能, ...

加上 50A 或是 100A 的分流器
可以提高測量的範圍.
可惜我已經DIY 2個 100A 的電流錶了.
無電壓顯示的電流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