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端子要用什麼工具?

楼主(2013-11-15):
請問這種端子要用什麼工具壓製?
感覺有接觸不良,想要剪斷重做,網路找了一下,好像都是給網路線用的。

网友A:
如果沒看錯的話,不用剝線,只要把線往綫槽下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看錯的話,不用剝線,只要把線往綫槽下壓就可以了.

網路上看了一下,他不用剝線,直接往下壓時把外皮割破順便夾住,我用一字起子,好像不好用。

网友:
用 端子槍
在壓電話線端子台的工具

网友:
2# 說的對    線往線槽下壓
-----------------------------------
這種端子稱為   刺破端子 / 刺破式端子

由兩個U字型平行構成 ,   U字槽內為刃口絞合(類似剝線鉗)
把線帶皮壓入平行U字槽內即可 ,  U字刃口刺破皮後, 再使銅芯線於刃口內絞合
壓入深度比較旁邊端子  別過度啦

下圖舉例 ,  看完就知道我什麼....

SATA 刺破式端子
原圖轉自 http://php2.twinner.com.tw/files/vensik_c/4-b.jpg

SATA 刺破式端子

SATA 刺破式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看了一下,他不用剝線,直接往下壓時把外皮割破順便夾住,我用一字起子,好像不好用。 ...

一字起子...要找薄一點的....中間要磨出一擱凹槽....
我牽電話總機的線....都是用這招...

要不然也可以找.....斷掉的鋸片.....小支的不鏽鋼鐵尺(約20公分長的那種)....夠薄的鐵片都可以壓入

网友:
試試看這個
台灣寶工

网友B:
MTA-100 或 MTA-156, WIRE-BOARD CONNECTOR RECEPTACLE, 或者 IDC connector

AMP 有出品

用 MTA 100 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A-100 或 MTA-156, WIRE-BOARD CONNECTOR RECEPTACLE, 或者 IDC connector

AMP 有出品

看起來一隻大概不便宜,這種工具我上台灣的拍賣網站沒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一隻大概不便宜,這種工具我上台灣的拍賣網站沒找到。

去 RS 或者 DIGIKEY, 有
專業的用, 專業的賣, 不算貴

网友C:
有用過是槍型的,不過工具在公司,如有需要的話,等我上班拍張相片po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過是槍型的,不過工具在公司,如有需要的話,等我上班拍張相片po上來.

那就麻煩您,能問一下哪裡買的嗎?
真的沒得買,就再做一隻試試看,我自己做一隻,一字起字中間鋸一溝,但用起來不好用,明天想用鋸片磨薄就好,不要有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麻煩您,能問一下哪裡買的嗎?
真的沒得買,就再做一隻試試看,我自己做一隻,一字起字中間鋸一溝,但 ...

明天剛好休假,星期二才能拍給你看喔!!.

网友:
不常用就用 美工刀 吧.
常用還是要買支 7樓的 那種工具.
用 小一 會把端子用壞.
用 美工刀 前面斜斜的那一端去壓剛剛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麻煩您,能問一下哪裡買的嗎?
真的沒得買,就再做一隻試試看,我自己做一隻,一字起字中間鋸一溝,但 ...

看看這種....能不能用!!!...

最便宜的1支才75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305768594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麻煩您,能問一下哪裡買的嗎?
真的沒得買,就再做一隻試試看,我自己做一隻,一字起字中間鋸一溝,但 ...

工具應該是請廠商國外買的,台灣不知有沒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應該是請廠商國外買的,台灣不知有沒有在賣.

謝謝您的照片,按圖製作,手工做出這支,壓出來成品不錯。
端子槍上面兩邊各凸出一支,不知那是什麼功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照片,按圖製作,手工做出這支,壓出來成品不錯。
端子槍上面兩邊各凸出一支,不知那是什麼功用 ...

應該是固定端子用的,這支槍每壓一次,會自動移動一個線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固定端子用的,這支槍每壓一次,會自動移動一個線糟.

這麼高檔,可惜台灣沒有,不然連剝線都不用,還能自動移位,好工具。謝謝你。